[C51] ESP8266应该怎么串口连接51单片机?

楼主(2021-10-09):
买了一个ESP8266模块,带CH340串口调试的。刷的是AT固件。

这个调试工具只有串口数据窗口,没有网络数据窗口。

自己编写一个网络数据辅助工具。设置好服务器端口。然后用串口工具进行AT操作。

ESP8266和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输入服务器IP,端口,然后连接。

连接后辅助工具显示有客户进入。
用AT指令控制ESP8266发送测试数据。

辅助工具服务器能收到局域网内ESP8266发送来的数据。

然后用辅助工具服务器给局域网内的ESP8266发送数据。

ESP8266接收到服务器发来的数据,然后串口工具写出接收到的数据。

请问用51单片机串口连接是不是应该接J2的12脚和13脚吗??

网友:
是的,就是下载那2个

网友A:
连接是那样,除非使用IO模拟串口

如果不为低功耗,8266可以使用arduino编程,单片机也不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是那样,除非使用IO模拟串口

你好,请教一下,用arduino编程让8266通过串口给51单片机发送数据,每次启动8266时串口都要打印一些工作信息,单片机很难找到有效数据,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弄。

网友:
这个还是建议你多学学C语言吧,没什么可说的,做多了啥都会了,8266开机后会发送给单片机一堆乱码,单片机接受这些乱码之后不处理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用arduino编程让8266通过串口给51单片机发送数据,每次启动8266时串口都要打印一些工作 ...

这个就像电脑的启动过程,BIOS输出的信息,这时候的波特率是74880。

像楼上说,可以忽略这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像电脑的启动过程,BIOS输出的信息,这时候的波特率是74880。

像楼上说,可以忽略这段。 ...

惭愧的是单片机玩了十多年了编程仍然是门外汉,多谢你和楼上坛友的耐心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惭愧的是单片机玩了十多年了编程仍然是门外汉,多谢你和楼上坛友的耐心解释。 ...

玩10年应该是高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玩10年应该是高手了。

虽然玩了很多东西,但因为没有系统学习编程所以编程一直没能真正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玩了很多东西,但因为没有系统学习编程所以编程一直没能真正入门。 ...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初始化加一个大while循环。:lol:while里做事,中断打标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玩了很多东西,但因为没有系统学习编程所以编程一直没能真正入门。 ...

数字化,就是讯号,硬件之间,是讯号,程序里面也是讯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化,就是讯号,硬件之间,是讯号,程序里面也是讯号

关于用arduino开发esp8266的问题请教,我做实验用的是一个NODEMCU模块,近玩串口通信时卡住了,就是这个模块只能通过板载的usb-ttl口做串口通信,8266发送的数据可以在arduino的串口监视器上正常查看,通过usb-ttl也可以在电脑的串口助手上收到数据,问题是:如果电脑的原生串口通过RS232与8266的TXD0、RXD0连接时就无法通信,既不能为8266烧录程序也无法连接串口助手,也更加无法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与预先烧录的nodemcu固件有关?
问题补充:
模块使用arduino之前已经烧录了nodemcu固件,经过验证不预先烧录固件则无法使用。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对,另外,也不知道8266模块在arduino中使用之前是否需要必须烧录固件、有那些固件可以选择。

网友A:
原生串口? 有没有转换成TTL电平?转换模块正常么,TX、RD短接能收发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生串口? 有没有转换成TTL电平?转换模块正常么,TX、RD短接能收发么

这个是用了好多年的为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串口下载线,除了不能与8266通讯外其他单片机都没问题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生串口? 有没有转换成TTL电平?转换模块正常么,TX、RD短接能收发么

自己编写的辅助工具是局域网内的网络接收8266数据的。所以TX、RX短接都无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了好多年的为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串口下载线,除了不能与8266通讯外其他单片机都没问题的,原理 ...

连接正确、速率对应,不会不能传送的

。。。。。

两边各个部分,分别做TX/TD对接,来测试哪个环节出问题。 注意RS232和TTL电平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用arduino开发esp8266的问题请教,我做实验用的是一个NODEMCU模块,近玩串口通信时卡住了,就是这个 ...

用USB转TTL和ESP8266通信就可以了,单片机之间也是TTL,TTL和232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肯定不能通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USB转TTL和ESP8266通信就可以了,单片机之间也是TTL,TTL和232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肯定不能通信了。 ...

多谢指点,现在单片机、串口助手可以接收到8266串口1发送的数据了,是在彻底擦除了8266的flash后好用了,应该是把之前烧录的nodemcu固件也擦除了,至于是否是这个原因我就不知道了,另外玩了这么久的单片机真的没有学习单片机串口通讯的应用,临时补充了一些知识才知道串口通讯的协议、帧、帧头这些,弄新东西挺难的,一方面对单片机、C编程没有深入系统的学习,另一方面对于arduino还很陌生,仅靠一下网络的零散知识动手来玩就经常卡住,今天才知道arduino串口函数中还有一个Serial.write()函数可以发送十六进制数据,之前只知道使用打印函数,慢慢来、用到那学习到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