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之前论坛上买的romoss AC30U快充挂了,没技术不会修拆开大家看看

楼主(2021-10-09):
半暴力拆壳

美规插头

美规插头

打开了插头位置

没研究明白咋打开,稍微暴力了一点

没研究明白咋打开,稍微暴力了一点

暴力开壳

爆炸内部

爆炸内部现场

爆炸内部现场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咋坏的
不知道是什么爆炸了,这么黑啊
清理一下大家看看啥坏了

清理过后

清理过后

网友A:
看起来是最上居中的芯片爆了,然后有颗电容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最上居中的芯片爆了,然后有颗电容怀孕了。

那个只是 桥堆,问题不大。最怕是左中上那个主芯片烧了。

网友:
看着问题不大,把板子洗干净,换好保险,换掉所有滤波电容,查查芯片有无短路,估计就差不多了。猜的。

网友:
高压部分炸的比较惨

网友:
这个最大的芯片我印象里坏的挺多,炸成这样没意思了

网友:
目测主滤波电容挂了,全桥不保,取样电阻挂了,主芯片很悬,别修了,没价值了

网友:
烧的有些厉害

楼主:
我就拆给大家看看,没本事修 当然大家指点维修,我还是可以动手的,BOOB 不怕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率芯片烧了,然后驱动MOS管又烧了,桥等可能也坏,连锁反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