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墨迹空气果fun主控板的边框图

楼主(2021-10-09):
如题,游标卡尺测量的,仅供参考
dxf文件,可以导入到立创EDA中

网友:
还能玩出花来

网友A:
难道楼主打算新造一块主板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楼主打算新造一块主板替换?

画着玩

网友:
这个玩大了吧

楼主:
找到了疑似PM2.5的规格书https://wenku.baidu.com/view/4d04e69b1711cc7931b716f0.html

逻辑分析抓的数据
Rx信息约1000ms一次

Tx信息约50s一次

Tx发的是:{"common": {"data": {}, "code":
感觉不像什么正经指令

网友B:
利用外壳,和主要传感器,屏幕,重画板还是比较省事的,就是工程有点大哈电池也有1220也有,DS3231 咋没用BAT54双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外壳,和主要传感器,屏幕,重画板还是比较省事的,就是工程有点大哈电池也有1220也有,DS3231 咋 ...

双供电是啥意思啊,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供电是啥意思啊,不懂

备电+用电,又一个就可以永远RTC不断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电+用电,又一个就可以永远RTC不断电啊

就是有3.3V,电源供电,没有3.3V,由电池供电,用双二极管隔开?
我觉得芯片应该自带这个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有3.3V,电源供电,没有3.3V,由电池供电,用双二极管隔开?
我觉得芯片应该自带这个功能吧? ...

我是说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这样的--.

我说的也是这样用法,我的意思是BAT直接接电池,会有啥缺点呢?

网友B:
也没什么缺点啊,就是掉电就没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什么缺点啊,就是掉电就没时间了

有时间啊,电池不就是掉电时用的吗?
你是说换电池的时候掉电没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这样的--.

DS3231 当Vcc脚电压正常时,芯片自动由Vcc脚供电,Vbat脚没必要用二极管接V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电+用电,又一个就可以永远RTC不断电啊

这都用上了wifi了,还需要后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3231 当Vcc脚电压正常时,芯片自动由Vcc脚供电,Vbat脚没必要用二极管接Vcc

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这就很厉害了,直接换主板

网友:
屏幕协议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