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一个悠悠球,带光电声响

楼主(2021-10-09):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玩具,悠悠球。带光电,转起来有闪光和声响。

两颗纽扣电池供电。现在这个电池已经完全没有电了。

悠悠球一端是塑料壳扣上的,稍微使点劲就可以拔下来。看到三颗螺丝,取下来。

转动轴,就可以把另一侧也取下来,这是螺丝扣。可以看到三颗钢珠,嵌在滑道上。当悠悠球转起来后,钢珠就离心到边缘,增加了球的转动惯量,球可以转更长的时间。

电路板正面。两颗纽扣电池,一个无源蜂鸣器,它可以发出不同的声调,五颗发光二极管,一颗牛屎芯片,一个电容。侧边的螺丝和弹簧是开关,当球转起来后,受离心力影响螺丝滑向外侧,接通电源,芯片才开始工作。

电路板背面。

给电路板接上5伏电源,拨动螺丝接通电源,发光二极管开始发光,蜂鸣器开始发声。这才发现,这个其实就是孩子玩得机关枪里的芯片,各种枪声警报声。就是个热闹。

网友:
都是80后童年时候的玩具了,这个都给你拆机了。

网友:
头次见到球形款式。我零几年买过奥迪双钻学者,用力甩出离合器分离空转,变慢后离合器摩擦转轴胶圈自动收回,父亲买过黑旋风滚珠轴承,不带离合器需要练习收回技巧。

网友:
一路火花带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