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裸个优尼恩UDT-B50点焊机

楼主(2021-10-09):
简单拆个点焊机双极性的5ka,太重30kg左右

6个大电容,3个并联

25v 680000uf

两边各84个放电管

上面两个24v27A电源给电容充电,下面4个电源不知道干啥

主控板

点焊效果非常好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点焊机,还是made in japan
可惜没有外观图,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

网友A:
里面有几个680000uf大电容啊?

网友:
感觉用来点电池,大材小用了

网友:
这货看着真眼馋

网友B:
真壮观,点焊原理是什么呢?没有看到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壮观,点焊原理是什么呢?没有看到主变压器

储能点焊机,电容加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几个680000uf大电容啊?

3个一组,共两组

网友:
看着不错,但点焊机中的王者依然是AMADA(原MIYACHI)

网友(2022-10-16):
irfp064  这个好像8毫欧?90a? 84个就给力了? 那我们diy用这管子咋样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为何做得如此庞大?工厂才能用呀。

网友:
仔细看发现 他这个mos的 d和s 和我们diy的是反着用的,这是为什么?
我们mos的s是接电容 d是接焊笔,他这个是d接的电容s是输出?

网友C:
大概估计了下楼主这个mos好像是这样连接的? 这个的话似乎得两个独立的电源,然后控制板也得一个独立的电源,,不知道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1mos导通 那么1是正
2mos导通 那么2是正,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看起来mos的安装布局应该是这样,和我们常见的搞法不同啊。值得研究

网友:
这做工也太厉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估计了下楼主这个mos好像是这样连接的? 这个的话似乎得两个独立的电源,然后控制板也得一个独立的电源 ...

是双电源,下边还有4个不知道作用

网友:
头一回见这么高端的点焊机,价格不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双电源,下边还有4个不知道作用

很正常,有两个或者一个是电容充电用的,
还有两个是mos两边驱动的应该是正负15的驱动电压。
还有一个是第一个单片机供电,还有一个是另一路单片机采集电流要用的,他们之间应该都是不同的地,也就是浮地供电系统。
所以本机最少得5个独立的电源系统

网友:
就这几个电容储能?

网友:
我去,,比我的高很多档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