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1956年美军F9战斗机地平仪拆解和测试

楼主(2021-10-09):
顶部检修盖上有1956年的字样

菊花上贴纸模糊的写着电压是115v400hz

名牌上有US NAVY的字样

打开菊花检修盖,看到的是陀螺仪供电刷针和滑环

楼主:
由于电压是三相115v400hz ,需要一个变频器做为电源

楼主:
尾部插头

楼主:
频率调至400hz,地平仪陀螺仪加速启动

楼主:
陀螺仪转速上来后,拿在手里模拟飞机姿态

楼主:
F9战斗机座舱地平仪安装位置

网友:
拆战斗机 ,什么时候拆航母

网友A:
换现在 就一个传感器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现在 就一个传感器的事情。

这个机械的比传感器可靠多了

网友B:
想想这货是1956年的很惆怅
科技就是生产力这句话真的一点没错

网友:
别人发展的早,还是厉害的。我们现在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这货是1956年的很惆怅
科技就是生产力这句话真的一点没错

看着根本就不像是1956年的工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着根本就不像是1956年的工艺

但是钢印是1956年10月30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钢印是1956年10月30日。

只能说老美的工艺先进

网友:
我听说陀螺仪 还是  平衡车时代呢  !!!哎!!1

网友D:
玩过接触过这些之后,你会发现地平仪做的最好的是法国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过接触过这些之后,你会发现地平仪做的最好的是法国生产的

法国泰雷斯生产的地平仪感觉像个艺术品,但价格太高玩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械的比传感器可靠多了

看怎么说,机械的由于磨损和配合间隙的问题,总的来说平均无故障间隔比电子的短,但电子的传感器受到干扰很容易出bug,属于要不就正常运行,要不就卡bug的那种,反而在恶劣条件下不如机械的好使,两种个有特定,用在不同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