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个压力表,测下两款锂电洗车机的压力

楼主(2021-10-09):
自己有两个锂电洗车机,因为不知道实际压力与官方标称的压力有没有虚标,想买个压力表对比一下
网上卖的成品压力表太贵了,自己搜了下其实零件都很便宜,买散件自己组装比买成品便宜了一半
因为给锂电机用,为了更直观观看,买的最大单位100bar的表
测试用的国产和进口两款020的25°扇形喷头
两款洗车机都是用10米长的高压管测试,实际压力会比用5米长高压管小4bar左右

25°国产020喷头

25°美国斯普瑞020喷头

10米高压管

水枪

徕本H1

主机参数 18V 250W ,内部10节18650海四达2000mah动力电池

高档,国产020喷头

高档,斯普瑞020喷头,这里可以看出实际压力比用国产喷头高了一点

低档,国产020喷头

PA壶,用的0.9mm喷芯,喷出的泡沫很稀

卡赫K1 Battery

主机参数 36V 450W

36V电池,电池可拆卸,内部10节18650三星20Q 2000mah动力电池

高档,国产020喷头

高档,斯普瑞020喷头

低档,国产020喷头

低档,斯普瑞020喷头

高档,0.9mm喷芯,喷出的泡沫能挂住

徕本H1锂电机电池在机器内部,不能更换,充满一次电只能够洗一次车的
卡赫K1 Battery这锂电机压力流量都不错,用PA壶能挂住泡沫,主要能换电池,多带一块电池洗车也不用担心电量不够

网友:
楼主的洗车机好高级

网友A:
我以为测试28的车,结果都是高档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测试28的车,结果都是高档货

测试  28的估计表都不走字

网友B:
自己做的,打草机电机,72V1200瓦,1.2㎜的嘴,10兆帕

网友:
楼主玩的是高档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打草机电机,72V1200瓦,1.2㎜的嘴,10兆帕

电机和泵刚好配套?这两个成本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和泵刚好配套?这两个成本多少

只能说电机功率和转速匹配,前前后后500左右了,机头和电机各120左右,控制器找的旧的换的仙童的MOS管修好了,配套的附件都是买的好点的,接头快接,洗车店级别的喷枪,还有一根两米的硅胶线。电机轴很粗,我是直接把电机轴作为泵头轴,泵头轴直接没用。没有连接问题

网友:
开始撸了俩绿田1400W,又撸了个无线的,无线的压力比220V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不是条件限制,直接上220V不会有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打草机电机,72V1200瓦,1.2㎜的嘴,10兆帕

泵头多少钱啊?是不是海鲜市场 150元的那种,17mm和9mm出轴的那种啊?

网友:
我也以为是测前几天的28元洗车机

网友:
只从我买了气压表后发现,每家汽修店铺的气压表数值都不一样,也不知道到底谁的气压表是准的,误差值很大

网友:
不是应该接在枪前面吗 你接喷头前面

网友:
全压=动压+静压,对于同一个洗车机,喷头关闭时测得的压力最大。流量越大的时候,压力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