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做了个时钟,驱动求助

楼主(2021-10-09):
没有使用现成的数码管,而是用每两个5mmLED并联做成了一笔,每14个LED做的一个8,按共阴接线,LED正极接限流电阻后接单片机IO口,LED负极接8050C脚,E极接地,B极接IO口,接5V电源后,亮度低,所以问一下上面驱动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
准备用1个三极管带动???既然共阴,还用三极管控制负极做什么。。应该每一笔都需要三极管。B极接IO口,C极电源正,E极LED正。。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本人也是小白,刚刚刚开始玩。

网友:
单片机的拉电流小,灌电流大,所以应该接共阳的才好。当然,用共阴的接法也有处理的办法,如果单片机支持推挽的,打开;不支持的,增加小阻值的上拉电阻,具体多大合适,要看单片机能承受的灌电流。

网友:
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小,改成共阳的,或者单片机I/O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
这样改一下估计可以吧:

网友:
感觉你的电路应该这样设计:

如果LED是红灯,压降大概2V,点亮电流大概5mA~10mA,三极管CE压降大概0.3V,则5V串的电阻=(5V-2V-0.3V-0.3V)/(5mA*5)=96Ω ~ (5V-2V-0.3V-0.3V)/(10mA*5)=48Ω,取47Ω~100Ω之间电阻。

网友A:
好多年前做过类似的,4个灯一段,,当时手上三极管不太够,三极管驱动的段
翻出来看了一下,还能亮,引脚生锈了,有些段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做过类似的,4个灯一段,,当时手上三极管不太够,三极管驱动的段
翻出来看了一下,还能亮,引脚生 ...

居然还是ds3231的,应该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做过类似的,4个灯一段,,当时手上三极管不太够,三极管驱动的段
翻出来看了一下,还能亮,引脚生 ...

高手。。。看样子,这东西经历不少沧桑。

楼主:
谢谢各位了,改共阳,改的太多了,不知道led阳极也用三极管怎么样?

楼主:
节后上班又忙上了,还没顾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