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帖:拆修绞肉机不通电了

楼主(2021-10-09):
绞肉机,脏了,冲洗,发现进水了。就拆了。
然后,装起来发现不转了。期间掉到地上一下,但是电源线扯住了,轻轻落在地上。
不转了,不转了!
特来求助,特别是图里红色的两个铜片,是不是该贴在一起的?
现在发现是分开的,看起来下面一片似乎有点变形。发现时候,下面铜片有点白色类似凝固的润滑油一样的东西,还有一些黑色的,用纸巾擦掉了。
大侠帮忙!

补充内容 (2022-5-2 14:06):
感谢楼上各位,今天有时间,试了一下,果然是安全开关。这个绞肉机放到相应位置,应该是有...

补充内容 (2022-5-2 14:07):
不想修了,出售,有需要的吗?

网友:
两个金属片分开是正常的。那是安全开关!

网友:
铜片那些润滑脂是消火花的,不能擦掉。检查电源线是不是扯断了,用万能表测有没有电压。

楼主:
已经擦掉了

网友:
那两个金属片是安全开关,绞肉仓关闭后它是闭合的,再按动开关机器才能转动,可能是顶动这个开关的塑料杆弄丢了,尽管绞肉仓管闭它也没闭合所以不转。

楼主:
估计是找不到了,拆的时候没注意到有这个东西

网友:
热心坛友最温暖

网友:
找个粗细合适的圆珠笔笔芯顶着那个铜片试试。

楼主:
真感谢楼上各位,今天有时间,试了一下,果然是安全开关。这个绞肉机放到相应位置,应该是有个塑料棍顶住,接通,就正常使用了。
两个问题
原本的铜片上的黄油一样的东西,擦掉了,把两个铜片闭合,果然有火花,这个怎么处理啊?
在一个,塑料棍不知道拆机时候丢哪里了,我想找个笔芯加个弹簧行不行?

最后,媳妇已经买了一个新的了。这个是wmf kult x 迷你绞肉机。今天淘宝259,200元出掉有没有要的?

楼主(2024-06-07):
有需要的吗?自己出价格,懒得去修了。

楼主:
寄回去上海维修,说是什么塑料支架断了,电路板断了。加起来150,搭上运费,估计买个新的了。
我二话不说让寄回来,还说顺丰到付。

话说,这个消火花的油脂不用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