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闲鱼买的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拆开看看

楼主(2021-10-09):
去年夏天闲鱼上面买了个diy的启动电源,4片松下电芯。用完放了一年了,发现壳子已经鼓了,就拆开看看。

网友:
我也做了个,东芝的芯子  ,几年了 还没有鼓呢
估计电芯的质量本来就不行了

网友:
放气大法修复!

网友A:
看胶带的老化痕迹,不是楼主扎眼放的气吧,卖家这是用鼓包的电池放气后组装了卖的啊,这卖家直接论坛黑名单就行了

网友B:
锂电池要经常使用的,不使用必须充满电存放,3-6个月左右最好充电补电。如果亏电长时间存放电池长时间自放电不废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胶带的老化痕迹,不是楼主扎眼放的气吧,卖家这是用鼓包的电池放气后组装了卖的啊,这卖家直接论坛黑名单 ...

建议楼主赶紧曝光

楼主:
鼓包了倒还好,四个针眼令我大受震撼。

楼主:
卖家还信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要经常使用的,不使用必须充满电存放,3-6个月左右最好充电补电。如果亏电长时间存放电池长时间自放 ...

不是半电存放吗

网友:
感觉不像软包,也能放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半电存放吗

理论是标称电压存放,实际我都是满电的,标称电压存放没专业充电器不能设定充电电压。只要不是亏电长时间存放都可以的。

网友:
锂电吹还是要经常用,家里的电芯都是饿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标称电压存放,实际我都是满电的,标称电压存放没专业充电器不能设定充电电压。只要不是亏电长时间 ...

鼓包是满电存放的一个坏处之一,尤其是这种大放电率的动力电芯,满电更容易鼓包,我手头上几个玩具上的动力软包电池,满电存放的几乎都鼓包了,不鼓包,满电存放也容易造成电池活性材料老化,降低容量

网友:
早前我就看到坛子里有个卖的这种diy的,做工一个烂,价格还不便宜,没想到还真有人买。头像好像是一个光膀子做凳子上盘腿的

网友:
看来就给你的是鼓包过的电池,我18年用4节松下三元动力电池 1280120做的应急启动电源,不满电保存每节冲到3.8V,总电压也有15V启动车辆没问题。没接保护板平衡板,绝不会跑电。每年气温到零度才检测一下,电压最多只有0.01V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