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无线宝鲁班公测体验

楼主(2021-10-09):
   有幸被抽中为京东云无线宝鲁班公测资格,作为一代、二代使用者,心里也倍感欣慰。未收到货前
无线宝负责人(夹克大佬)就自爆了外观(没有神秘感了),还有从各方消息也大概知道是一代的小改
版(感觉没有二代公测含金量那么“重”)。由于种种的提前爆料,期待感变弱了一截。从收到公测资
格通知到收到货不大概就一个星期左右。拆快递那种快感还是满满的。快递包得严严实实的,至少比京
东自营只用一个袋子装着产品盒子保护性好点,之前买的无线宝都试过几次包装盒有个角好像被撞到挤
压瘪了。
   产品包装盒比一代硬朗了些,大大的“AX1800”,会是二代的配置吗?这外观感觉不太可能。“畅享版”难道后面会出
“尊享版”?一代128G可是“尊享版”,一代64G就…后面再说这个。
   马上从箱底翻出封尘已久的一代盒子。建议各位保留好包装盒子,以便海鲜市场可以写多一句“箱说齐全”。顺带扯
开一下话题,无线宝还是比较保值的,用了一年早“回本”的一代尊享版还能有“八成”保值率。

   开箱,开箱~~首先说一下电源,电源是12V1A,之前其他无线宝都是12V 2A,如下图,左边是鲁班,右边是一代128G。
可能因为少了USB接口的原因吧,对电流要求没那么高。输出电流小,可输出功率就没那么高了,估计成本也是可以省一些
(包括少了USB接口)。另一头插头是5521大部分路由采用的比较通用的大小,一代的则是要小一截,这个有进步。后期使
用过程中发现,鲁班配的这个电源的发热量比一代、二代的要大。这批次的电源是湖南产的,快递也是从湖南寄过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推测出是湖南某厂商代工的。
   主角来了,左边是鲁班,右边是一代。尺寸基本一致,材质和手感也一样。鲁班多了一个网口,多了一个按丝键,
官方称之为“JOY Button”,一代则多了一个USB接口。鲁班的所有网口都是采用同一种颜色,一代则将WAN口用蓝色加
以区分。虽然两者都在网口下面有丝印功能标识,但个人感觉还是一代这种区分方式人性化一点,不知道正式版是否会
优化一下。前面提到的“JOY Button”说明书说是开关指示灯和MESH组网键,不错,有MESH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和二代
组网,目前MESH功能还没开放,以后肯定是会有。“JOY Button”键偏硬,要比较用力按才行。说明书上还有“USB
字样,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来得及改说明书还是以后还会出一个有USB的版本,毕竟64G也算是比较小。听说里面装的是一
SD卡,但是不能自己换大。

   顶部看上去散热孔和一代不太一样,指示灯也有所区别。就是和一代同一套模具出来的了。面里的估计也是大同小异。
CPU是MTK的MT7621DAT+MT7915DAN。之前其他厂商的MTK wifi6方案就是这样。想不到7621到现在还是能走一波,真的是神片。

   和一代包装一对比,发现鲁班没有写独立PA和LNA信号放大器,难道是内置放大器?还有的是4天线和6天线的区别,
信号到底如何呢?
   作为久经沙场的CPU,7621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已经是很成熟的方案,手头上也有好几个用此CPU的路由,其中最
经典的一款就是神机K2P。作为K2P的“代表作品”,曾经被炒得上天。将手头上的2台K2P一台作为AP,鲁班和另外一台
K2P作为客户端中继上一台K2P的信号。在同一地点,无论信号还是稳定性都是K2P完胜,但鲁班也不是完全不能用,只是
相对K2P来说还是有进步的空间。也可能是系统原因,2台K2P刷了padavan,可以说是养老系统,之前一代无线宝好像也
有人试过可以刷padavan,不过无线宝不拿来跑积分就失去它的意义了。说到积分,按我之前买的几台无线宝,只要按正
常设置常规的跑分,一年“回本”是绝对没什么大问题的。我是移动30M上传带宽,一年前买的一代128g,跑了50000多分,
有人会说那个是尊享版,是当时的最高级的版本。现在二代64g(二代的最基础版本)按目前的跑分“回本”也没有任何
问题的。按官方的数据,鲁班目前每天积分的上限是250分,如果是20-30M的上传带宽,如果能跑满,这个积分上限就差
不多了。如果有更高的带宽,建议可以买2台或者积分上限更高的一代、亚瑟(二代)产品。现在鲁班还有“坐享其成”
计划,由京东背书,一年内跑分少于购买金额,官方将补足。对于入门级用户,即可以体验wifi6网络,又可以“0”成本
购买路由,甚至还能在充分利用空闲宽带之余赚京豆,一举两得,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365天还是算了吧,边缘算法吃宽带的,到时候网速慢了就不香了

网友B:
上下行带宽是不稳定的,一旦不稳定,就判定无效,这一天是白瞎的。除非专门给它拉一根专用的电信100M光纤。
这是给谁打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5天还是算了吧,边缘算法吃宽带的,到时候网速慢了就不香了

用来玩游戏的的宽带确实是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行带宽是不稳定的,一旦不稳定,就判定无效,这一天是白瞎的。除非专门给它拉一根专用的电信100M光纤。 ...

其实也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严格苛刻~~

网友C:
鲁班预售结束了,2代128还值得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鲁班预售结束了,2代128还值得入吗

鲁班12号上午还会放一些出来~~2代128如果遇到价格优惠可以入,2代64早几天看到优惠后329,这个价也算可以了早入早享受积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鲁班12号上午还会放一些出来~~2代128如果遇到价格优惠可以入,2代64早几天看到优惠后329,这个价也算可以 ...

128今天499,鲁班12上午在哪里放出来,京东?

网友D:
我去  还出新型号了 ··鲁班和之前的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今天499,鲁班12上午在哪里放出来,京东?

那肯定是京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  还出新型号了 ··鲁班和之前的有啥区别

一代换了无线芯片由wifi5升级到wifi6~~

网友C:
引用 楼主:
鲁班12号上午还会放一些出来~~2代128如果遇到价格优惠可以入,2代64早几天看到优惠后329,这个价也算可以 ...

问客服了,明天凌晨上货
早上下单个2128,晚上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客服了,明天凌晨上货
早上下单个2128,晚上接上了

恭喜入手保值理财产品~~

网友E:
天线缩水了,6根变4根,也没有信号功放,就多了个WIFI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缩水了,6根变4根,也没有信号功放,就多了个WIFI6。

价格也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鲁班12号上午还会放一些出来~~2代128如果遇到价格优惠可以入,2代64早几天看到优惠后329,这个价也算可以 ...

11号前买还返10元金豆,12号补货的不能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号前买还返10元金豆,12号补货的不能参加

可能算是正式发售后就有了~~补的货也没有现货,还是要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算是正式发售后就有了~~补的货也没有现货,还是要等吧?

鲁班的坐享其成好像有问题,在线2天没打卡记录,你的正常吗,客服说解决中

网友:
这都出三代了啊,我1个一代还在跑,豆子收了价值四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鲁班的坐享其成好像有问题,在线2天没打卡记录,你的正常吗,客服说解决中 ...

普遍出问题的都会解决的,客服说解决就会解决的,只是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