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怎么开卡,ROM短接哪个

楼主(2021-10-09):
在这家店买的,说MLC,其实就是三星TLC。坛友发贴买的。现在旺旺问ROm点也不回,还说保三年。看来坛友杂牌东西少碰。望大神指点下ROm点那个,怎么重开卡

网友A:
最近SSD好像都在降价,256G卖这个价钱有点贵了。我之前也在这家店买过128G的盘,没有螺丝,不知道怎么打开

网友B:
论坛虽然人多,但并不是全都是坛友有些人只是来混口饭吃,并称不上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SSD好像都在降价,256G卖这个价钱有点贵了。我之前也在这家店买过128G的盘,没有螺丝,不知道怎么打开 ...

卡口的,顺缝直接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虽然人多,但并不是全都是坛友有些人只是来混口饭吃,并称不上友 ...

但是你怎么也得旺旺回复一下吧,

网友:
点卖了换钱哈哈

网友C:
边上一排,总有一个是

网友D:
三星s6/note5的拆机颗粒,mlc的,K9GCGD8U0M

网友:
干嘛不去狗东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上一排,总有一个是

你说的是个办法,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s6/note5的拆机颗粒,mlc的,K9GCGD8U0M

是的,但是型号好像不是这个

网友:
开卡是根据芯片来操作的,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方法,我一般图省心,咸鱼上有远程搞的,一般10-20元,需要USB硬盘盒,镊子,短接硬盘有多个空位的哪里,还有一次是电脑设置成ACHI,挂故障硬盘为从盘,到还算顺利,开完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虽然人多,但并不是全都是坛友有些人只是来混口饭吃,并称不上友 ...

聊天时, 以为大家都是同病相怜,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伙的。。哪有什么友?  认识的实体熟人里, 都没几个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型号好像不是这个

是KLUCG8G1BD-E0B1 BGA95 UFS里面封装8个K9GCGD8U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KLUCG8G1BD-E0B1 BGA95 UFS里面封装8个K9GCGD8U0M

是的,已经冲洗开卡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KLUCG8G1BD-E0B1 BGA95 UFS里面封装8个K9GCGD8U0M

原来是这样啊,这拆机片怎么样呀,是mLC

网友:
人家也没说提供量产技术支持啊,量产不保,这样折腾没必要

网友:
要么第一个 要么最后一个

网友:
这家伙买新盘开卡玩~~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