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荣度充插两用三档触控调光LED台灯

楼主(2021-10-09):
优惠购推荐的荣度充插两用三档触控调光LED台灯,外观看着还可以,小巧便携。用了12颗0.2W暖光2835贴片,三档触控调光;可插电使用,也可使用自带锂电池。拆开看了看,使用的ZX8002触控芯片,没找到相关资料;测试了一下,一档工作电流23mA,二档工作电流66mA,三档工作电流260mA,待机静态电流8.5uA左右,还算省电。触控芯片自带线芯充电功能,无电池状态插电指示灯(红色)微亮闪烁,点亮后,指示灯变常亮;电池充电时指示灯亮,充满灯灭;锂电池电压低于2.9V时,保护性充电,充电电流0.022A;电压大于2.9V时,充电电流0.262A;电压大于4V时,充电电流开始下降,充电截止电压4.17V左右。底座磨具支持18650、14500两种型号的锂电池;自带一节无容量标识的14500锂电池,重量17克,估计容量不超过500mAh。充电电流不大,电池容量大了,充电时间太长。换了节1500mAh左右的18650锂电池,加了保护板,锂电池改成接插件连接,长时间闲置不用时,断开电池连接,以免过放;另外,断开电池,可以直接插电使用。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充插两用三档触控调光LED台灯,用了12颗0.2W暖光2835贴片,三档触控调光,可插电使用,也可使用自带锂电池。

使用MicroUSB充电接口,没有开关。

底座磨具支持18650、14500两种型号的锂电池;自带一节无容量标识的14500锂电池,重量17克,估计容量不超过500mAh。

使用的ZX8002触控芯片,没找到相关资料;测试了一下,一档工作电流23mA,二档工作电流66mA,三档工作电流260mA,待机静态电流8.5uA左右,还算省电。触控芯片自带线芯充电功能,无电池状态插电指示灯(红色)微亮闪烁,点亮后,指示灯变常亮;电池充电时指示灯亮,充满灯灭;锂电池电压低于2.9V时,保护性充电,充电电流0.022A;电压大于2.9V时,充电电流0.262A;电压大于4V时,充电电流开始下降,充电截止电压4.17V左右。

无容量标识的14500锂电池,重量17克,估计容量不超过500mAh。

充电电流不大,电池容量大了,充电时间太长,换了节1500mAh左右的18650锂电池,加了保护板。锂电池改成接插件连接,长时间闲置不用时,断开电池连接,以免过放;另外,断开电池,可以直接插电使用。

连接好,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相关链接:
拆一个插电款乐居宝LED小台灯改锂电池供电

补充内容 (2022-12-25 00:31):
18楼有ZX8002相关资料

网友A:
这芯片功能真多,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块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功能真多,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块功放芯片

估计是针对这种触控台灯新研发的芯片,成本低,外围结构简单。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不怕将脖子扭断?

网友B:
有个感应开关吧

楼主:
鹅颈管,比较柔软,看着不易断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感应开关吧

有触控开关,没有电源开关,待机静态电流很小,经常使用应该没什么。

网友C:
是那个8.9的车吗?看起来还可以,就是这颗芯片负责 触摸调光+电池保护 功能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触摸台灯居然省料到这种地步了。

网友:
居然就一个芯片包含了所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那个8.9的车吗?看起来还可以,就是这颗芯片负责 触摸调光+电池保护 功能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

个人觉得这颗芯片负责 触摸调光+电池充电 功能。

网友:
现在什么都能省料
芯片集成度上来了自然成本下来

网友D:
指示灯在那个位置?

网友E:
现在国产的led芯片集成度很高啊。这个保护板看着很眼熟啊,我买过一大板。后来才知道这个G2j 是4.35v-2.5v,后来又买了一大板G3j,4.28v-3v价格比之前的便宜,只是8025是6脚的,没那个8脚的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在那个位置?

板子上只有一个指示灯,透过充电口右边那个小孔,从外面可以看到,不明显,在小孔上加点热熔胶,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国产的led芯片集成度很高啊。这个保护板看着很眼熟啊,我买过一大板。后来才知道这个G2j 是4.35v-2.5v ...

个人觉得4.28v-3v的保护板对电池保护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
这里还有一帖,居然没看到

网友F(2022-12-25):
前几天在优惠购买了几个长条感应灯,,那个胶粘的太紧了,,还没拆下来,,现在都流行用硬胶死粘防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在优惠购买了几个长条感应灯,,那个胶粘的太紧了,,还没拆下来,,现在都流 ...

玩突突了吧,3m胶越粘越紧,使劲加热,或者直接喷除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