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日丰703暗阀,阀体漏水,求助!

楼主(2021-10-09):
这个暗阀的作用是太阳能下水阀,有一次发现不开下水阀也能出热水,所以判断水阀坏了,拆下后请问这个漏水可以维修吗?谢谢!

网友:
某宝有这个阀芯卖

网友A:
没有破损,洗洗直接装回去,拧紧,要比原来还要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破损,洗洗直接装回去,拧紧,要比原来还要紧一点

清洗过了,还是漏水,估计是陶瓷磨损了

网友B:
感觉和水龙头的阀芯差不多,可以在阀芯底下垫一片薄垫片,这样能把陶瓷片压紧一点

网友:
阀片卡石头了。
红色胶圈拆了看看

网友:
淘宝拼多多一两块钱一个,铜的不锈钢的都有,买几个换上就行了,也不贵

网友C:
两块钱一个,有啥修的。

网友D:
阀杆上面垫片磨损了,陶瓷阀片压不紧漏水了,可以上阀片垫一下就不漏水了。

网友:
不开下水阀也能出热水,,建议拆下阀体,看下阀体是不是有砂眼类的穿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阀杆上面垫片磨损了,陶瓷阀片压不紧漏水了,可以上阀片垫一下就不漏水了。 ...

您说的有道理,我用力压就不漏水,但是我不会拆卸啊,还有垫片张哪里,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钱一个,有啥修的。

搞笑吧?日丰703阀体,淘宝都是33—57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钱一个,有啥修的。

日丰703阀体,都是几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和水龙头的阀芯差不多,可以在阀芯底下垫一片薄垫片,这样能把陶瓷片压紧一点 ...

谢谢,请问具体在哪个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洗过了,还是漏水,估计是陶瓷磨损了

陶瓷是不太可能漏水的,磨损的是铜轴,磨损后会一点点的有旷量,导致压力不足漏水,少量磨损可以拧紧阀芯解决,磨损比较严重的话要加垫片,不过这些都是应急,最好当然是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是不太可能漏水的,磨损的是铜轴,磨损后会一点点的有旷量,导致压力不足漏水,少量磨损可以拧紧阀芯 ...

垫片加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垫片加在什么位置?

铜轴上也可以,底下橡胶圈上面也行,看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垫片,小于1MM的,太厚了不行
我当时是找了个4MM螺丝上的垫片,内径太小用小电磨搞大

网友:
红色的就是硅胶垫片,一般漏水都是垫片老化没有弹性了或者陶瓷阀芯磨损了也会漏水,不过一般是硅胶垫片坏的比较多因为陶瓷阀芯有水润滑比较烧坏。

网友:
陶瓷阀芯部会磨损,只是底部交垫老化失去弹性和阀杆垫圈磨损造成漏水,只要换厚一点的阀杆垫圈就好了,阀杆垫圈不好找到合适的,我都是用粗点的铜丝(漆包线)圩一个圈替换原来的垫圈,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