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BM X3650m4服务器电源 IBM X3650 M4 550W改14.6

楼主(2021-10-09):
改电压福利,,,IBM  X3650m4服务器电源 IBM X3650 M4 550W改14.6   。。。电流取样在运放另一边,,,只有取样没有比较,需要改电流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A:
我的在改可调过程中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在改可调过程中已经挂了

这么耐操的电源给改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在改可调过程中已经挂了

我这是焊线时不小心把下拉电阻给搞掉了,一狠心给分解了,,,顺便跑下线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耐操的电源给改挂了,,,

按照论坛里的改法改好之后没输出,原电阻找不到了,重新购买装回去之后还是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论坛里的改法改好之后没输出,原电阻找不到了,重新购买装回去之后还是没输出 ...

不用拆的,改个电压拆啥电阻呢,直接并联不就行了,

网友:
看过觉得好是要顶一顶的

网友B:
我有个康舒的550W,不知道电路跟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东西有电路图吗?

楼主(2021-11-16):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康舒的550W,不知道电路跟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看另一个帖子,康舒550

网友:
高手,这款电源短接哪里启动?

网友:
再说清楚点不行吗?感谢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