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五)原厂蜡烛灯改装,更换灯板提升亮度

楼主(2021-10-10):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一)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668-1-1.html

先上效果图

改装后

改装前
亮了不止一点点

原厂大灯参数。。。
非常滴省电

拆开前面板取下灯具

新版大灯都是5条线的

旧版6条线可以无损解锁原装7w近光灯
图片搬运自百度贴吧
小牛MQI2大灯,M2大灯激活原厂7瓦近光的方法,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可以自己搞定哦

带到楼上

吹风机加热软化胶水

然后用小刀插进缝隙里,注意有卡扣,一点点撬开。
不能心急,慢慢来,要时刻想着灯壳裂开就完蛋了
然后有3颗螺丝,藏在胶水下面

黑色的那块要先撬下来
第一次拆没有经验顺序弄反了。。。

日行灯的柔光板
小牛的标志之一

环形的日间行车灯

就是这个黑色的圈,要先拿下来,不然先拆其他部件会使这块板卡扣损坏

横条位置灯有散热片
不愧是跟近光灯一样亮的灯

没有导热硅脂差评

灯板

涂导热硅脂并复原

SMART SMALL LED LIGHTING:lol:

远/近光灯的透镜

凸透镜

原厂大灯,远/近光灯的灯板

螺丝拧太紧,有裂纹。。

起聚光和压紧灯板的作用

取下来

这里终于有导热硅脂了,虽然只是够用就行
散热片厚度还行,但是憋在密闭空间内散热效果也大打折扣

日行/公共地/近光

远光/位置

降压恒流电路
芯片丝印均被抹除

负责近光的灯珠

左右2颗负责远光的灯珠
小得像个芝麻粒一样

咸鱼买的改装灯板
原谅我忘记拍全貌了,只有几张特写

厚度非常OK

涂多了,散热片没那么大,用不着那么多导热硅脂

灯壳内
有2个气压平衡用的透气孔,不是螺丝孔,切记不要捅破了,不然容易进水

灯板安装完毕

安装这个灯至少拆装了3次,每次都是一不小心装少了某颗螺丝或者某块部件。安装完贴胶水前一定要仔细检查有没有“节省”的零件

扣胶水环节,费手又费时

点亮检查,不要嫌麻烦,要是装到车上才发现灯不亮那才是真的麻烦

清理干净灯壳
然后705透明硅胶粘好

压一晚上,知识的力量

我不太喜欢用喇叭,超车的时候还是远光灯好使

这个系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下次不定时更新改宽胎或者其他的
大改得高考后
敬请期待

楼主:
防水性能TEST

网友A:
好歹也让它们兄弟俩来张合影

网友:
电动车还要什么远光灯

网友B:
还是喇叭好使点,路上俩人并排说话的,看手机撩妹的,灯不好使还得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喇叭好使点,路上俩人并排说话的,看手机撩妹的,灯不好使还得喇叭 ...

有些人就装耳聋,你按喇叭他也不鸟你,电动车小喇叭嘀嘀嘀的没效果,非得你装个汽车的喇叭在那里吓他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就装耳聋,你按喇叭他也不鸟你,电动车小喇叭嘀嘀嘀的没效果,非得你装个汽车的喇叭在那里吓他才行 ...

这辆车的喇叭还行,是正宗的摩托车喇叭,够响。可以改蜗牛喇叭但是降压模块得换而且安装空间比较狭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让它们兄弟俩来张合影

大E了,连整块板的照片都忘记拍了,只有几张特写

网友:
回头找个时间把你的小牛偷走溜达几圈

网友D:
远光没有限高,非常影响前车视线,无论同逆向前车转弯时都容易出事故,城市中是禁用远光的,车主没有不痛恨城市中开远光的。楼主注意安全使用,远离机动车道,自己的安全不要交给别人,汽车起码还有很多保护措施

网友:
比较高级啊

网友E:
6年前我折腾的灯,当然现在换led的了
汽车喇叭也早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年前我折腾的灯,当然现在换led的了
汽车喇叭也早就上去了

我那辆车喇叭暂时不需要改装,因为很少用到喇叭,原装的喇叭声音也不会小得太离谱

网友:
我家楼下有位在奥迪4s工作的大爷,电动直接上的奥迪的大灯,还带透镜的那种,贼亮。

网友F:
没有限高就是 谋杀对象车辆。这个应该严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限高就是 谋杀对象车辆。这个应该严禁

远光灯挺高的,但汽车远光灯也没好多少,很少开,对付逆行和远光狗用。
近光灯不会,只照到膝盖高一点的高度

网友:
英语复习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就装耳聋,你按喇叭他也不鸟你,电动车小喇叭嘀嘀嘀的没效果,非得你装个汽车的喇叭在那里吓他才行 ...

上大货车的电动气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远光没有限高,非常影响前车视线,无论同逆向前车转弯时都容易出事故,城市中是禁用远光的,车主没有不痛恨 ...

是啊,有些 自行车 灯 挑着 装,晃人眼。
照路,不要 贪 远

网友:
两轮电动车改到最后,怕不是要装帐篷,变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