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水冷水泵头坏了请高手指点怎么检测。

楼主(2021-10-10):
水泵不转了。通电时不时的抖动几下。电路板那三个极WUV怎么测量才知道电机是好是坏。现在倒是测量到了几个电容电阻三极管不正常。确定了电机是好的就再换元件试试。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怎么用万用表测试电机的好坏。
ZD1稳压二极管测量一边是0.552V,一边是1.36V,是不是坏了?
D1二极管一边无穷大,一边有0.204V电压是坏了吧?
R3.R4.R5电阻都没有阻值。是要取下来量吗?
电容有2颗不显示容量是坏了吗?三极管黑表笔点上面,红表笔点下面2个点分别是0.6V和1.2V。红表笔点上面。黑表笔点下面2个点都是无穷大。这个三极管是好还是坏?

网友A:
基础知识还有待学习。
从你的描述看,上述元件基本正常。无刷电机一般不容易坏,你把水泵拆开,用手转动一下叶轮(电机主轴),看是否能轻松转动

网友:
感觉是酷冷的水冷头吧  找下驱动芯片的原理图  测下几个主要原件好不好 也就几个原件

网友B:
二楼都说了基本正常呵呵二楼说的叶轮卡住也有可能,但拆开就比较麻烦了,拆开简单小心再装滑丝泵盖一般是塑料的自攻丝拧上的可想而知,注意密封,拧劲大了容易滑丝小了压不住密封圈。这种泵打开后叶轮一扣就下来了。注意用专用导热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都说了基本正常呵呵二楼说的叶轮卡住也有可能,但拆开就比较麻烦了,拆开简单小心再装滑丝泵盖一般是塑 ...

叶轮都取了,很顺畅。供电后还时不时的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还有待学习。
从你的描述看,上述元件基本正常。无刷电机一般不容易坏,你把水泵拆开,用手转动一 ...

那个ZD1稳压二极管不对吧,不是应该一边阻值无穷大,一边0.6V左右吗?D1二极管也不对,正常应该是0.5V以上,现在才0.2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ZD1稳压二极管不对吧,不是应该一边阻值无穷大,一边0.6V左右吗?D1二极管也不对,正常应该是0.5V以 ...

二极管分很多种的,D1丝印似乎是SL,1N5819,肖特基,正向压降很小的。
稳压管损坏常见为击穿,如果正向为0.6V压降,说明没有击穿,基本就正常。反向因为有其他电路连接,有阻值正常。

网友C:
无刷电机一般都是驱动电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一般都是驱动电路坏。

能不能跳过驱动把电路板去掉直接供电运转?

网友D:
外面没看到驱动无刷电机的6个摸死管,那它们就是藏在驱动芯片里面了,所以我猜是驱动芯片FT8213坏了,而且很可能是里面的MOS管坏,楼主可以通过测量U和VCC、U和US,V和VCC、V和VS,W和VCC、W和WS,相当于测量U、V、W三相的3个上管和3个下管有没有击穿来验证一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没看到驱动无刷电机的6个摸死管,那它们就是藏在驱动芯片里面了,所以我猜是驱动芯片FT8213坏了,而且 ...

看图纸线路知道这几个脚,看电路板就不知道怎么量了,

网友:
总共也没多少个元件,逐个拆出来量吧,先从电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