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是不是通过urwtest_v1.8检测的U盘,就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2021-10-10):
   请问,是不是通过urwtest_v1.8检测的U盘,就可以放心使用?    如何检测U盘质量?

网友:
我都用HDTUNE慢扫,是不是老旧落伍了?

网友:
能过说明盘没问题,但是也无法保证使用寿命。

网友:
这是那种某猫 上车检验扩容最好的方法

网友:
这只是说明测试的时候盘没有问题而已

网友:
说明可以使用,但不保证有坏块产生,所以算法就重要了啊,ldpc算法的重要性就体现了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903+闪迪mlc的256U盘,能过这个urw啥的,但过不了h2t,而且使用过程确实掉盘,所以...

网友:
U盘能当时检测的就是性能和容量,寿命和可靠性没法测,想要可靠,就买这些自制的用料知根知底的,或品牌中口碑好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叫做芯片寿命,漏电情况,就是写进去的数据过多久会丢失。
目前碰到过快写废了的芯片,情况是写进去校验都正常
但是……
放了2个星期,读取速度降到个位,伴随着校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