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重装系统D、E分区会不会受影响

楼主(2021-10-10):
我的办公电脑用的是服务器,准备重装,原因就是自从装过一次pdf编辑器,安装了一批乱七八糟,就出故障了,见说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347-1-1.html
普通电脑自己就会装,可是这个是服务器,8硬盘,采用raid 5,自己不会,但单位有外包的电脑维护人员。他们可以帮忙安装,反正每次都是网上预订、单位集中缴费。
问题很简单,就是安装在C分区中,是不是需要把其他分区的文件拷出来,就是其他分区的会不会影响。

因为前装过几次,都是重新分得,
第一次是把原机的2008服务器版改成win7.原机只有一个分区,崩溃了全完了。
第二次是把一个硬盘SSD改成3个SAS,原机在sata接口上,改在raid卡上。当时的电脑管理员都不会。
第三次是把3个机械硬盘改成现在的8个硬盘,发现电脑容量没有增加,幸亏已经外包了,当然重装的结果还是需要全部考出来。

现在不动硬盘、不改容量,不知raid重装会不会影响其他分区?

网友:
你是想问正常情况还是意外情况?

网友:
不出意外,手动一步一步安装,只安装到C:,不影响

意外:修改过分区表,可能会安装失败。

网友:
应该是只要不动分区,只是格式化C盘,再装系统,不影响其它分区的。

网友:
阵列系统,不建议重装,删除垃圾就行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raid作为一个硬盘来安装系统就可以,需要注意要提前准备好raid卡驱动,拷贝到U盘里,安装过程中到提示需要raid驱动这一步选择好驱动文件夹安装驱动就可以了,不然连硬盘你都看不见。其它的和普通装系统没区别,只要没意外没有操作错误DE分区的数据不会丢失的。

网友:
不建议你去装系统,不懂就行了,不然后期出点什么问题,不是装系统引起的也会优先考虑是你装的系统不行造成的

网友:
组好了RAID就相当于硬盘安装好了,只要不重新组RAID,硬盘文件不会全部没有,一个硬盘损坏,还可以通过恢复,换上好硬盘后,数据也不会丢失。
重装时只要选对分区就行,另外,RAID系统安装时需要准备好raid驱动,不然找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