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了配合显示器,自制了一个回音壁音箱

楼主(2021-10-10):
制作视频
首先成品镇楼

最近换了一个带鱼屏显示器,之前DIY(对付)的2.1音响在我狭小的桌面上无处安身了,下面是我桌面之前的样子
新显示器已经是我左面的极限,原来显示器两侧粘贴的小音箱和左下角的功放都不再有地方放(新显示器比老显示器底座矮)

于是决定改造音箱,最近听说比较流行回音壁造型,于是决定把旧音箱改造成回音壁。
还储备着木工工具,总算用上了

我家猫是不是过来检查一下工作

做成三格,两侧放喇叭,中间放功放

基本都是胶粘的。虽然我酷爱能拆开的结构,但是这个方式实在是太麻烦了

在纸盒子里工作了好几年的旧功放。2.1的数字功放

拆下音量旋钮单独引出,以便配合音箱造型

从左至右依次是功放板、喇叭保护板、电源板

喇叭孔两块板一起加工,保证两个孔的一致性

加工完成的效果

装机试音,音量位置后面制作了背光

背面是这样的,四个LED照亮一片磨砂有机玻璃

全部粘接到一起去

喇叭孔粘的时候比较麻烦,因为里面小音箱已经装好,留出来的夹持空间很小,好在机智如我,找到了合适的夹持工具

现成的旋钮太长了,不好看,于是翻模旋钮里面的小轮

用木头和亚克力自制音量钮和高低音钮

音量钮装上亮灯的效果。上方散热器孔是用正在旧楼改造捡来的纱网边角料刷银漆做的

喇叭孔是用电脑多余的防尘网做的

说一句,喇叭孔和散热孔的网都是有厚度的,当时偷懒没挖凹槽或者装在里面,造成了最终成品表面不平整
为回音壁贴木皮美化,小猫再次出来检查工作

贴木皮是个技术活,这次贴的很不满意,下次应该就好了。还有就是原来的胶合板颜色比较深,而薄木皮的覆盖能力一般,所以会显得不够美观

低音炮输出孔,这个孔不幸手残挖歪了,不过在背面就没改

成品开始发过了,整体效果很好,低音炮藏在显示器后面,听音乐看电影都很不错,带鱼屏用起来更爽了

网友:
这猫好机灵!

网友:
做得真好看。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多

网友A:
再加上带收音头的MP3播放器就更完美了

网友B:
我的老天,这屏幕对眼睛压迫感十足啊

网友C:
好手艺,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三天时间,其中一天用于刷油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天,这屏幕对眼睛压迫感十足啊

编辑视频的时候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带收音头的MP3播放器就更完美了

这个功能由我用车机改造的床头音响来执行

楼主:
马路中间捡来的,当初躲在我家角落瑟瑟发抖,如今敢于跳上我肚皮耍赖

网友:
工具挺全,尤其是木工工具。比音箱馋人。

网友D:
猫咪一看不是给自己做的玩具,晚上趁你睡觉扇你嘴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天时间,其中一天用于刷油漆

厉害,确实厉害

网友:
里里外外一把手!

网友:
工具齐全啊,连车床都有

网友:
隐藏效果好,不占空间

网友:
看这几个电路板,感觉挺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猫咪一看不是给自己做的玩具,晚上趁你睡觉扇你嘴巴

它盯着我看的时候我总怀疑它在考虑从哪里下嘴比较合适

网友:
就佩服这家里工具齐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