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达人讨论:碳性/碱性一次电池,如果长期在外接标称电压下储存的情况

楼主(2021-10-10):
本人一液化气灶用两节1号电池,用其它设备的5v接了一个3.3v150mA的LDO(静态电流4微安),让它一直存储在1.65V每节的外接电压下,仅仅在打火时(电流超过LDO额定值)使用一下。经过几年的测量(每几个月下去一次就测一次),电压一直稳定在1.65V。
现在不考虑串联电池的个体差异,问题来了:如果一次电池,包括碳性电池/碱性电池,如果储存一直保持外接标称电压,长时间下来有何影响?可以从充电/电化学/电池损耗等各个层面展开讨论。

楼主:
全新电池电压就是1.65v,这里占楼,备用。

补充内容 (2023-3-18 09:42):
一年多,一个电池漏液了……已经改了铁锂32650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碳性电池等,都属于化学工业产品,有保质期。
很可能你测量到的电压,比较虚吧。
我记得碳性和碱性电池的保质期一般是10年。
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外壳被腐蚀坏了,漏液。

网友:
一次性电池浮充会漏液
电压没掉,但是几年后,但是电池仓会锈到你想哭

网友A:
这样使用不一定是好事。

我家燃气表4节5#干电池,正常情况下,每季度需要换一次电池。我就用2节倍量的5#铁锂电池,加上占位筒替代,结果不到两月就需要充电了。于是我使用了一个空载电压6.66V的老式手机充电器(空载耗电0.13W),接上市电,将输出端并联在铁锂电池两端,共同为燃气表供电。通电后经测量,两节电池的电压分别为3.25和3.24V,还算比较均匀。这样长期使用,电池始终保持在标准的3.2V标称电压,处于浮充状态,既不欠压也绝不会过充,应该不会有问题。

以后每隔几月就监测一次电池电压,10个月后,经过5次测量,两电池的电压都还是比较均衡,第十个月监测的电压最高,为3.281/3.279V,后来就放心地没有再测量了。22个月的时间后的某一天,发现停市电燃气表不能供电了。取下电池测量,一节电池已经没有电压,充电也不能恢复(仍然是0V)一点电压;另一个电池则处于断路状态,电池还伸长了约3mm。不知道是这样用不行,还是电池有质量问题。

楼主这样使用电池的思路跟我的思路相同,但是后果难以想象。

网友B:
要么电池,要么电源,混用是什么意思呢?
单用电源担心停电?长期通电担心功耗?担心安全?
电池的不足是什么?价格?价值?
我家的里面是耐时1.5v一次锂电池,几年了,依然正常,价格也不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电池,要么电源,混用是什么意思呢?
单用电源担心停电?长期通电担心功耗?担心安全?
电池的不足是什 ...

LDO电流不够,并个电池当作超级电容用,嫌换电池麻烦。开这个贴就是想问下这样风险大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LDO电流不够,并个电池当作超级电容用,嫌换电池麻烦。开这个贴就是想问下这样风险大不大 ...

直接用电源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电源不行吗?

直接用市电,停电就打不燃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使用不一定是好事。

我家燃气表4节5#干电池,正常情况下,每季度需要换一次电池。我就用2节倍量的5#铁 ...

你要均衡一下,搞个20k电阻分别并联到电池两端
不过大概率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市电,停电就打不燃火了。

停电了,你家油烟机还能开吗?
经常停电吗?比如,一年能停几次?能停多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使用不一定是好事。

我家燃气表4节5#干电池,正常情况下,每季度需要换一次电池。我就用2节倍量的5#铁 ...

我用了很多倍量的充电电池,寿命都很短(实际上没充几个循环)。按理来说充电电池是可以浮充的,估计还是电池品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电了,你家油烟机还能开吗?
经常停电吗?比如,一年能停几次?能停多长时间? ...

家里是集成灶,只要有燃气,集成灶内置的电池就能点火做饭(其实打火机就能点火哈)。这种情况下,抽油烟机不工作,只需要燃气表送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均衡一下,搞个20k电阻分别并联到电池两端
不过大概率是电池的问题吧? ...

你借用这种串联的电容器均衡其电压的方法均衡电池的电压,可能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很多倍量的充电电池,寿命都很短(实际上没充几个循环)。按理来说充电电池是可以浮充的,估计还是 ...

哦,倍量电池那么差吗,谢谢你提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借用这种串联的电容器均衡其电压的方法均衡电池的电压,可能行不通。 ...

浮充状态并联电阻达到电压均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停电时会放电,如果停电时间比较久,可以增大阻值。即使是微安级别的均衡电流,长时间也可以达到均衡的。

网友:
建议LDO加电容安全一些,用质量好一点的耐高温固态电容或者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使用不一定是好事。

我家燃气表4节5#干电池,正常情况下,每季度需要换一次电池。我就用2节倍量的5#铁 ...

锂电池没保护板有问题就彻底熄火了

网友(2021-11-30):
浮充用铅酸蓄电池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