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6充电器大电流损坏

楼主(2021-10-10):
因为充电大电流这个效应管烧了,烧了就烧了下面PCB板也少断了,请教一下各位,有懂飞线的吗?能从哪里飞过来

网友A:
如果是单MOS就三根线,外挂接线做好散热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MOS就三根线,外挂接线做好散热应该没问题

就是不会接呀,才请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会接呀,才请教的

123脚并焊,4脚触发,5678脚并焊。同为B6,电路有区别,4脚应该是从红圈上面3三极管过来的。
你还要查周边电路是否有故障,如果还可以开机显示并且调节功能都正常,那故障范围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脚并焊,4脚触发,5678脚并焊。同为B6,电路有区别,4脚应该是从红圈上面3三极管过来的。
你还要查周边 ...

可以开机并且可调节输出电压电流,但是无法充电,一充电就烧这个mos管,换了一个了,通电就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开机并且可调节输出电压电流,但是无法充电,一充电就烧这个mos管,换了一个了,通电就烧 ...

这个也是场管,一般网上买的质量不好,也可以用大的场管替代,注意驱动电压电流。另外要注意输入电压高低和充电电压,有两个场管各负责升压和降压,有一个在方反面。

另外这种属于功能多样型充电器,功率虚标严重,不要想着真有80w100w。除非是那些自己改造大功率的。

网友(2023-04-18):
我也是同款更换MOS管,带负载就烧毁

网友:
我的B6 不小心接了高压40V 烧了,一般的哪里坏了?

网友(2023-05-23):
还是买个真正的A6平衡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