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230笔记本换电芯后容量很小?

楼主(2021-10-10):
没有断电换的,这电池芯片怎么解锁啥的啊?

容量只有2800mwh了!!充电放电很快!本来是LG电池换了松下NCR18650B电池。

网友A:
放电放完试一下重新冲电  用电池医生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放完试一下重新冲电  用电池医生校一下

用lenovo vantange 里面的矫正没有用,放电的阶段点亮最低时直接断电关机!会矫正失败!

网友:
换的电池应充满电且电压差不能太大,单节不能超过4.2,不然保护板容易锁死,换好后充电到满电,然后再进行放电校准,关闭低电量睡眠和休眠。(校准只在放电结束时才更新保存的电量信息)

网友:
X230,系统W10?,W7的可以试验lenovo power manager
因为可以检测到设计容量

网友B:
试过y460换了之后和你的一样。自带校正软件也无法校正,但是电池使用时间却正常。只是电量显示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y460换了之后和你的一样。自带校正软件也无法校正,但是电池使用时间却正常。只是电量显示不准。 ...

不正常啊,掉电非常快,只能几分钟就直接关机

网友(2022-03-08):
引用 楼主:
不正常啊,掉电非常快,只能几分钟就直接关机

我的x220前两天换电芯和你一样,请问后来你找到什么办法能校正电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