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大电流损坏这个效应管 下面PCB板也烧断了

楼主(2021-10-10):
因为充电大电流这个效应管烧了,烧了就烧了下面PCB板也少断了,请教一下各位,有懂飞线的吗?能从哪里飞过来

网友A:
 这个B6有点精简 贴片MOS了,网上有电路图 更换MOS和驱动BTJ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6有点精简 贴片MOS了,网上有电路图 更换MOS和驱动BTJ就好了

就是不明白啊,请教一下

网友B:
外挂一个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一个管就行了。

挂了,充电就烧,通电还好,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