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台仪的过压欠压过流保护器 TYIDZ TY-G60A

楼主(2021-10-10):
因为自己有这类电器的需求所以在坛子内找这类产品的拆机图看做工,这样好下手真正实惠的产品。但坛子内拆的只有正泰这款,看做工么也是马虎的那种,毕竟国内价格竞争那么的激烈都是为了省本整体过得去的就完事了,这也没办法!!做工好的有 施耐德 西门子 ABB 但实在有点用不起啊!逛了一圈后发现了这段对台仪这个牌子的描述
以下引用原话:

正泰这个这个性价比不高。电路原理和德力西,人民电器的差不多。好在零件装全了,该有的都有。都是阻容降压,单片机控制,一些山寨的更是偷工减料元件东倒西歪。自身功耗有0.5w左右。你这个是正泰哪个型号的?开始准备买正泰了,后来买了台仪电子的一款,感觉比这个值。只是新产品销量不怎么样。那个用的是开关电源降压,输入滤波是两个400v电解串联,压敏电阻也比你这个大,一般的过压,自身不会损坏。带液晶显示,功率,电流,电压,功率因数测量。过欠压参数可调。磁保持继电器,里面的直通零线是用铜板冲压成型。

好了 中毒 台仪 这款 马上下单 今天就给大家拆开看看吧 65元的价格 也算是很良心的产品了!!不光做工可以 细节考虑也是可以的 用心做的产品!!!

网友:
看做工很好呀

楼主:
这个做工绝对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A:
引用的这段话,怎么这么熟悉。仔细一回忆,原来是自己几年前写的。这个保护器无论做工,还是性价比,都相当可以的。后期型号应该是改进了,我买的那时候,一些参数调整,设置还不是很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的这段话,怎么这么熟悉。仔细一回忆,原来是自己几年前写的。这个保护器无论做工,还是性价比,都相当 ...

你那里第一代产品用到现在有出现故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里第一代产品用到现在有出现故障吗?

一切正常。

网友(2023-04-04):
65元的价格 也算是很良心的产品了

网友:
wah  这个里面还哟芯片的啊

网友(2024-05-05):
不是左零右火很烦,用汇流排不方便。。。

网友:
还真可以啊,好评

网友(2024-07-08):
带数显可以调整门限,显示当前电压

网友:
开关电源供电相对阻容降压效率高功耗低

网友:
不是左零右火很烦,用汇流排不方便

网友(2024-12-11):
买了一个,电压电流显示还是挺准的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很不错,价格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