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功放无声问题

楼主(2021-10-10):
天鹏AV668功放,二十年历史,现在有相应的状态显示,但无声音输出,调节功放旋钮什么声音都没有,彻底的安静,请问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出在哪里?谢谢!
补充说明:之前只是连接环绕小音箱,播放中突然无声,现测试主声道和中置都没有问题!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着手,线材,喇叭,调节电阻,其次哪一路对应的放大电路。

网友:
这种比奇声做工还差多了,还是买新机器更为划算了。

网友(2021-11-19):
这箱体、铜牛可以留着,如果是我,我会把里面的电路全部换掉,换新的功放板,屁股后面的RCA头全部换掉,这个容易,难点在前面的音量旋钮,要测试一下接线,其他的都不难。

网友(2022-01-23):
各位好,我也是天鹏AV668功放,时间太长,说明书没了,请问这个功放是几欧姆,能带多大功率主音箱,谢谢了,急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