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这个阀芯怎么拆卸?

楼主(2021-10-10):
请问这个日丰的暗阀阀芯怎么拆卸?我打算更换陶瓷片,谢谢!

网友:
一般拆到这样可以换陶瓷片了的

是不是位置不对……转转手柄位置,或者去掉卡子,向下压……

网友:
看看下面是不是有两个孔,如果是用尖嘴钳卡着,扭出来

网友:
上面卡槽的卡环取下,可以取出上面的杆。其实一般与陶片无关,是杆处漏水。(自己先看漏水处)

网友:
底下橡皮塞拿掉就能取出陶瓷片了

网友A:
昨天发的帖子不是清理过陶瓷片吗,难道没拆开只是把外面洗了一下?
把底部红色的硅橡胶垫扣出来陶瓷片就能倒出来了。
漏水可能是时间长了硅胶垫没弹性了,安装时拧紧一点就行,拧到底还太松的话可以在硅胶垫和阀体之间垫一层垫片

网友:
上面有卡Q。。把卡扣去了。望下面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阀芯整体也就2,3块钱,直接买现成的换上就行,不值得再往里拆了

网友:
最下面那截铜圈可以拆下来的,然后里面是个密封圈,阀芯直径尺寸比通用的更大,全网没找到这个尺寸的陶瓷阀板,估计只有整体更换,价格比起通用的就叫昂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发的帖子不是清理过陶瓷片吗,难道没拆开只是把外面洗了一下?
把底部红色的硅橡胶垫扣出来陶瓷片就能 ...

我也是这样搞的,方法一错,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