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很久没有用过的太阳能逆变器

楼主(2021-10-10):
   本人小白
     这个逆变器很久没用了就把拆了,想研究里面的环形变压器,不知道怎么接线。   大佬们说说正常是怎么接线,能不能反接220V交流,输出是多少。

网友:
260伏那两根线接市电,可以用的

网友A:
反接220V交流,输出是9.3V-0-9.3V  黄线这组约在4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220V交流,输出是9.3V-0-9.3V  黄线这组约在41V左右。

反接输出电流有多少呢,正常输入12v输出200w

网友:
拆它浪费了,为何不咸鱼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接输出电流有多少呢,正常输入12v输出200w

电流2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20A左右

两根蓝线两段的电压是18v,直接整流滤波就能用吗,做个几伏到十几伏的可调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220V交流,输出是9.3V-0-9.3V  黄线这组约在41V左右。

两根蓝线两段电压18v,直接整流滤波可以用吗?,想做个降压可调,用什么方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