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中联夹扇改台灯

楼主(2021-10-10):
家里有各种中联夹扇10多个,最长的用了7-8年,
今天有一个噪音突然变大,
拆了半天发现没法加油,
噪音可能和里面的磁铁松动移位有关,
以后遇到这种故障,
先在桌子上各种角度敲一敲,
看故障是否消失,
这是拆完得出的结果,
看着电线和外壳是个很好的DIY台灯部件,
说干就干,
灯头选用几年也不会坏的美的3W的射灯,
当时买也就10元不到,
用斜嘴钳把多余的剪切,
然后用热熔胶组合了一下,
一个LED台灯就做好了,

这样也算不浪费,拆下的轴承和线圈都留着当配件。

网友A:
这形状做台灯支架真拉轰,热熔胶不太好吧,热了的话怕射灯会掉下来,最好用704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形状做台灯支架真拉轰,热熔胶不太好吧,热了的话怕射灯会掉下来,最好用704粘合 ...

是的,先用,掉下来再说,各种胶水都试试

网友:
不安全,塑料不耐热。

网友:
好想法,回头把多余台灯改成台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