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DSP收音机维修方案

楼主(2021-10-10):
             国庆刚买的插卡收音机,18650/AA电池双模式供电,音质不错,DSP调频也没干扰,挺好的。今天18650充满电后,上电池不小心插反了。收音机就故障了。
现象是供电似乎还是正常的,开机液晶屏一直显示正常,广播频率都显示正常。但是播放的声音就像打嗝一样,响断响断,不停持续下去。用5号电池供电还是同样现象。插卡播放MP3或者广播模式都同样打嗝。我把电路板放在下面,请教大家该修哪里。

网友A:
功放XA8xx烧了吧.型号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XA8xx烧了吧.型号看不清楚。

请问哪个是功放,我看看型号,怎么测好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XA8xx烧了吧.型号看不清楚。

  刚刚用耳机听倒是正常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功放IC有问题。或者是二极管

网友:
扬声器功放烧了。应该在PCB反面。一般是8个脚的。

网友B:
U7烧了个洞,换U7功放芯片。XA88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U7烧了个洞,换U7功放芯片。XA8871

谢谢!我还以为靠在电源附近的是充电管理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7烧了个洞,换U7功放芯片。XA8871

  请问XA8871能用XPT8871代替吗?网上卖的都是XPT8871,或者替代品LTK5128

楼主:
  看来两种不一样

网友C:
XPT8871有好多种,背后有铝散热片的功率大点

网友:
通用的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XPT8871有好多种,背后有铝散热片的功率大点

搞不懂XA8871和XPT8871,都是一个厂家,好像不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XA8871和XPT8871,都是一个厂家,好像不通用。

网友D:
居然有五号电池,18650锂电池双向选择那么过瘾。

网友:
应该和8002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有五号电池,18650锂电池双向选择那么过瘾。

  这个牌子叫“拓响”,很多都是双模供电,还有三模的,BL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