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品站收了台带gtx650显卡的电脑

楼主(2021-10-10):
早上考试只考前一科,所以有时间出来闲逛,因为早上没带手机所以没拍照,进废品站首先是看到有独显的电脑,就着重于看这个电脑,拆开看的时候发现机箱是侧透的,这就更加引起我的兴致了,先看显卡 卡诺基的gtx650 1G,再看看主板 好家伙 ,AM3平台 主板还是山寨没品牌的,这肯定是淘宝整机了。
下午也是考一科而已,所以赶紧出发去买回来,当时下着大雨,但我风雨无阻,穿上雨衣,骑着小电驴,屁颠屁颠来到废品站,给钱,搬电脑上车,走人,因为下雨,电脑淋湿了 我就想着拿去用高压水枪冲一下吧 省着回家用花洒慢慢冲了。
自助洗车

先冲外面 才拆开冲里面

开回家路上 雨停了 就停车下来细看一下
炸弹电源

原来硬盘藏在后面 我以为没硬盘的呢

回家后发现散热器没冲干净 就又洗了一下

炸弹电源

硬盘不怎么行了

最后,显卡正常使用,主板点不亮,机箱留下。光显卡就不止70块钱了。

网友A:
好好学习吧,等以后考上大学了有的是时间玩电脑

网友:
显卡没看到品牌,影驰的话180不成问题,硬盘换根数据线就没问题

网友:
楼主是高三的?你也太厉害了,高三还能有时间干这个?超级学霸!

网友:
现在显卡,cpu都可贵了,还好多型号都没货,现在买个二手610成色过得去都要75

网友B:
硬盘没问题,数据线的问题,红色项不是问题,只是记录有一次温度过高而已,后期希捷对这项做了修改,就没有类似的误报了

网友:
估计山寨条了,硬盘搞不好也是翻新货,除了显卡现在都不值什么钱

网友C:
等我的车车长大了也去外面洗

网友:
这主板布局看着有点眼熟 你看看是不是这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69530
显卡要是没有刷改的BIOS还是挺好的
现在奸商也舍得用热管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学习吧,等以后考上大学了有的是时间玩电脑

人家已经是帮主了,还考什么大学。博士还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等我的车车长大了也去外面洗

电动车不准上楼!!!电动车不准上楼!!!电动车不准上楼!!!

网友:
除了硬盘500G有点小外,其他都是满足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没问题,数据线的问题,红色项不是问题,只是记录有一次温度过高而已,后期希捷对这项做了修改,就没有 ...

硬盘显示的错误换数据线后只能是c7不增加,不会清除,红色警告项只是表示硬盘曾超过设计最高运行稳定55°,达到最高56°过,不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不准上楼!!!电动车不准上楼!!!电动车不准上楼!!!

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我的车车长大了也去外面洗

多浇水啊,肯定会变成宝驴,路马,奔羊等

网友:
学生哥捡废旧,以后做废旧佬的路还很漫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我的车车长大了也去外面洗

电动车入户,不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