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DMI线有没有类似T12手柄线材那种柔软度的?

楼主(2021-10-10):
自用的就算是细的也是硬邦邦的,有没有类似T12手柄那种柔软型的线材啊?还是说因为要屏蔽的关系做不软?

网友:
这根挺软的

楼主:
看到了,可惜太短了,我要起码3米以上的。话说我XBOX ONE的原装线也有,没觉得很软

网友A:
早前买过这个,还不错,曾经带包里做测试线,现在下架了,仔细搜应该也能找到。

网友B:
光纤的,价格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前买过这个,还不错,曾经带包里做测试线,现在下架了,仔细搜应该也能找到。
...

这种感觉是类似小米盒子配送的那种线,虽然细但是貌似不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的,价格很硬

HDMI转光纤?光纤的线也不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感觉是类似小米盒子配送的那种线,虽然细但是貌似不软吧?

很软,放在移动硬盘包里很愉快。

网友:
长了就粗,无解。我买了个5米的和烙铁线差不多,但是粗。

网友C:
我就用这种,曾经有那种联想贴标的hdmi,很软,给楼主一个建议,插头够小,线就够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前买过这个,还不错,曾经带包里做测试线,现在下架了,仔细搜应该也能找到。
...

啊哈,我也有用这种,但是现在找不到了,当年很便宜后悔没有多买点。感觉只有zz才喜欢硬线,哪天就把你插座从PCB上面扯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DMI转光纤?光纤的线也不软吧?

跟硅胶线肯定没法比,但是毕竟细,怎么都比传统hdmi软,还有么只能扁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软,放在移动硬盘包里很愉快。

那我去找找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这种,曾经有那种联想贴标的hdmi,很软,给楼主一个建议,插头够小,线就够软 ...

插头够小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硅胶线肯定没法比,但是毕竟细,怎么都比传统hdmi软,还有么只能扁线了 ...

转光纤估计不行,我的机器貌似插了转接就黑屏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头够小是什么意思?

两端不是有两个插头吗,那些蛇皮线都是无比硕大的金属插头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端不是有两个插头吗,那些蛇皮线都是无比硕大的金属插头对不对

你是说两头都是HDMI接口吗?我要的就是HDMI接口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两头都是HDMI接口吗?我要的就是HDMI接口的啊

我是说那个头的大小,铁头的不是特别大吗,对比图上那几款就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