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老古董,不知道有没有破解固件!

楼主(2021-10-10):
捡到个老古董,想破解却找不到相应固件!拆开看看!做工还是很不错!

网友A:
坛子里有搜

网友B:
我一般都是装个悟空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有搜

那找找看先!折腾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装个悟空桌面就行了

问题是装不上,能装软件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的了!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没啥用的。电信IPTV专用

网友D:
02年的机顶盒,闪存29F2G08ABAEA,容量2Gb(256M*8Bit),也就是256M,内存DF9PTK,型号:MT41K128M16JT,16M,你认为还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装不上,能装软件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的了!

OTC还是啥工具忘了,反正能装,刷机线刷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02年的机顶盒,闪存29F2G08ABAEA,容量2Gb(256M*8Bit),也就是256M,内存DF9PTK,型号:MT41K128M16JT,16M ...

我那个好像2016年前后的机顶盒,装了个悟空桌面,给我爸在老家当媒体盒子了,没网络老家,给下载电影看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2年的机顶盒,闪存29F2G08ABAEA,容量2Gb(256M*8Bit),也就是256M,内存DF9PTK,型号:MT41K128M16JT,16M ...

02年有网络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年的机顶盒,闪存29F2G08ABAEA,容量2Gb(256M*8Bit),也就是256M,内存DF9PTK,型号:MT41K128M16JT,16M ...

瞎折腾而已!已有个6109的都卡,这个肯定不指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没啥用的。电信IPTV专用

是的,捡到就想折腾!实际确实也都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C还是啥工具忘了,反正能装,刷机线刷下,

回头了解了解,试试看!能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好像2016年前后的机顶盒,装了个悟空桌面,给我爸在老家当媒体盒子了,没网络老家,给下载电影看挺 ...

应该不会是这个型号,我这个确实很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02年有网络机顶盒?

电路板上有0214的数字,以为是02年生产的
搜索了一下,该机大约是14年生产的。

网友F:
比3798都拉跨的东西几乎没啥用了,可能看看中央台还可以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G:
这个好像不是安卓系统,破解不了,直接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3798都拉跨的东西几乎没啥用了,可能看看中央台还可以

现在是什么台都没法用的了,运营商定制的,不破解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好像不是安卓系统,破解不了,直接扔了吧。

不知道了,好像不是!也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