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反渗透净水器饮水机一体机,增加倒计时功能和触摸控制,效果非常好

楼主(2021-10-10):
前言:
上月买了一台反渗透净水器饮水机一体机,机器可以台式,可以挂壁,我是挂壁使用,净水效果非常好,TDS值进水200多,出水7,比我家里之前哪台沁园的反渗透净水器饮水机一体机效果好多了,关键是这台带制冷的才500多元,净水效果还比2000多的沁园效果好,而且滤芯是通用滤芯,平均一年滤芯耗材也不过100元左右,以前沁园的品牌滤芯一年要300-400元。
为何改装:
其他都满意,不过我家净水器经常忘记关闭制冷开关,一开就是一天,烧热水也是,反复烧好再保温感觉不爽,当然这也是市面上其它饮水机的共同问题,要是加装个定时开关就好了,机械式的倒计时开关直接放弃,安装不方便,丑,而且还会发出噪音。在网上选了很久,最终找到一款普彩的定时插座,可以倒计时5分钟到24小时可调,还带记忆功能,即便长时间关机,下次开机如果触摸1次,设置的倒计时时间还是上次所选。
这就是挂墙的一体机改装后的效果,上面的绿圈和红圈原来是没有的,现在触摸这两个圈就能开启制冷或加热,默认时间是上次关机时设定的倒计时时长,另外以前的电源线在左边,我挂墙使用不方便,改成品字插座到一体机右下方。
这就是买来改装的插座,并夕夕买的,大约13一个,我买了2个,大家不要找我要链接,有时候可能价格贵点,插座原先的开关是微动开关
首先改装触摸按钮,找到以前买的透明脚垫,然后在脚垫上钻4个小孔,找两个色环电阻的引脚把脚垫固定在洞洞板上,另外一边焊接到洞洞板,就跟缝衣服一样固定。脚垫中间焊接绿色、红色LED各一个,用来指示触摸的位置。找铝箔胶带剪两个小圆粘贴上去,就成了触摸部分,当然粘贴上去相当于也接通了刚才固定用的金属。另外为了避免光污染,透明脚垫的后方全部用铝箔胶带覆盖避免走光。
找一个塑料胶条制作了安装支架,定时插座也只留电路板和一部分外壳,用3M双面胶粘贴外壳到支架上
首先饮水机的制冷功能和加热功能的控制,从机器的两个开关来看,就是把相(火)线分别接通制冷电路板和主控制板的加热接线端,所以改装就简单了,220V部分按照定时开关原来的接线方法分别接火线,零线,和输出线,因为我要同时控制冰水和热水,所以两个开关都要接,两根输出线分别并在一体机原来的船型开关上面。再接3根较细的电源线到TTP223触摸模块,白(绿)线接TTP223的I/O,红(橙)线输出5V接TTP223的VCC,黑(黄)线串一个1N4007二极管接TTP223的GND,串二极管主要两个目的,虽然模块供电范围是2.5-5.5V,串一个降压到4.3V放心点,另外防止插座火线零线接反,火线直接联通TTP223的GND,虽然不加二极管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焊接好各种导线,另外我在TTP223的I/O脚到定时开关间串联了个670Ω的电阻,其实不加也可以。【TTP223模块取下原来的LED,接上洞洞板触摸按钮下焊接的LED,另外TTP223的跳线A要短接,设置为低电平输出】
安装好定时插座,另外触摸部分忘记照相了,也很简单,在固定触摸按钮的洞洞板上粘贴3M胶,然后粘贴到一体机取下的显示前盖上面,插上连接到定时器的接线端子,盖上显示前盖即可
触摸绿圈中间,可以开启制冷,触摸红圈可以开启加热。反复触摸可以设置每次制冷或加热的时间,而且带记忆功能,下次触摸会执行现在的倒计时时长,触摸还可以选择常关,常开。上面显示的时间为倒计时,随时可以看到还有几分钟关闭。我现在制冷设置为30分钟,完毕后自动切断,不怕忘记关闭费电。加热设置10分钟足够了,当然也可以自己改时间。原来的机械开关也可以使用,不过哪个开关开启后这个开关就失效了,不过我也不会再用了。

网友A:
五百多的净水器……里面都是些什么零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百多的净水器……里面都是些什么零件啊?

其实这个本来成本就不高   哪些几千的材料可能好一点   关键的RO和滤芯也差不多  用通用的外壳,通用滤芯成本很低的

网友:
只要滤芯没问题,其他都是次要的。不过价格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本来成本就不高   哪些几千的材料可能好一点   关键的RO和滤芯也差不多  用通用的外壳,通用滤芯 ...

说的不错,反渗透净水机品牌的现在都是为了耗材独特,其实未必不是浪费资源。

网友B:
有那么便宜么?记得几年前论坛里有个坛友自己装的配件就花了差不多500吧…

网友C:
我买的飞利浦的,滤芯太贵了,快用不起了

网友:
显得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便宜么?记得几年前论坛里有个坛友自己装的配件就花了差不多500吧… ...

价格在下降,在这种公模的价格不高,和自己diy悬殊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飞利浦的,滤芯太贵了,快用不起了

品牌产品机器价格可能不是很高,不过滤芯太贵了。一套滤芯价格购买这个一套主机了

网友:
不错,节能效果出来了

网友:
这个搞的好,厂家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产品机器价格可能不是很高,不过滤芯太贵了。一套滤芯价格购买这个一套主机了 ...

看来我也要换一套主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本来成本就不高   哪些几千的材料可能好一点   关键的RO和滤芯也差不多  用通用的外壳,通用滤芯 ...

反透的需要水泵,一个泵要100+吧,几个膜加起来也要200吧。真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搞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透的需要水泵,一个泵要100+吧,几个膜加起来也要200吧。真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搞下来的。 ...

没这么高   几个滤芯120左右   水泵估计几十元吧

网友:
RO反渗透净水机还是要看下制水量,我刚买600加仑的带压力桶的DIY版本,3分龙头出水很大.下一步就是加装直饮水机方案了.

网友D:
楼主这个反渗透好像是无桶的,多少G的机子?麻烦PM连接果子关键字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么高   几个滤芯120左右   水泵估计几十元吧

这种净水机,水泵都要长时间工作或者频繁启停的,如果是我情愿花点钱买可靠性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反渗透好像是无桶的,多少G的机子?麻烦PM连接果子关键字看看

是的  这种不需要压力桶    因为制水完成后直接进入水箱

关键字   净水器家用直饮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