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PHILIPS E180手机维修

楼主(2021-10-10):
国庆回工作地临走时老妈让拿了个有故障的功能机让我维修下,说是会自动关机。试了下能开机,就先放一边了。过了几个小时再看时已是白屏了,按键有反应,开关机都有声音,重启还是白屏,从故障现象上判断应该只是显示方面的故障。
于是开始拆机,拆下6颗螺丝后取出手机主板,这主板比较简单:正面是屏幕和按键,背面的芯片、电路全在一个小屏蔽罩下面(忘记拍照了)。查了下这手机CPU用的是MTK6260A,现在手机集成度很高,很多电路都集成到芯片里面了,外围电路可以做得很简单,难怪当年山寨机很多用的都是MTK的芯片。

将屏幕拆起来后发现屏下有个电容腐蚀了(C1)。万用表测C1两端阻值10左右。将C1拆下后阻值正常,接电池能正常开机,实测C1两端电压13V左右,应该是屏内部工作需要的一个电压,找了个1UF 16V的电容换上,结束本次维修。

屏幕翻起来的样子

屏幕翻起来的样子

C1电容腐蚀短路

C1电容腐蚀短路

手机修好了

手机修好了

网友:
多少年没看过功能机了

网友:
给老人和小孩用,还是功能机合适

网友:
老人机好啊,功能简单,声音大,字符大,待机也比较长

网友:
能玩游戏的彩屏机

楼主:
家里老人不会用智能机,这手机修好了放家里当备用机,待机很长,就是重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