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论一小块料板的价值

楼主(2021-10-10):
这是一块充电宝板子,看到它的价格我格外心动(0.18元),看了它的交易记录,居然卖了3个月还有点剩余,这要是放在别家,估计过不了几天。怕它不小心被抢光,先买到手再说。

看板子上的丝印,K141023应该就是生产日期,到现在快7年了,这种库存板上的元件性能应该没问题吧,我是把它们与现在的零售价相比觉得非常合适,不知道这个认识是不是正确。

板子到手我没有通电,想用它还是比较麻烦的,要这么多线相连。而且芯片与电感离的远了也不好。

当料板就不管它的功能了,板子上1206的电容有5个,还有这个10uh的电感,也是我需要的。只可惜保护ic是G4H,保护电压有点低。要是G3J多好!

说到料板上的元件用在哪,看图片

sy7200是用10uh的电感

为了散热好,加了风扇

酱油灯的电路板再升级一下

可惜待机有点费电,看来锂电不适合用这个

本帖完!

网友A:
双面板子在家用led加热片不好拆也不好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子在家用led加热片不好拆也不好焊吧

你可真是说对了!没热风枪是真不好拆,现在身边还真没有。。。

网友B:
楼猪你孤陋寡闻吧?充电宝板子,按斤卖多了去

网友C:
二极管整流升压效率一般,要是ETA9635等同步整流升压比较超值。几年前我也像楼主,看到拆机风扇旧电源想继续买,大多数情况没货,少数发货成高仿。

网友D:
家里有不少板子,原件也很多,直接扔了也怪可惜的,不仍也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猪你孤陋寡闻吧?充电宝板子,按斤卖多了去

确实寡闻了。这个按斤卖肯定合适,那种大电路板元件少的就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整流升压效率一般,要是ETA9635等同步整流升压比较超值。几年前我也像楼主,看到拆机风扇旧电源想继 ...

ETA的板子我也有不少,ip5306的也不少。4056的也有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不少板子,原件也很多,直接扔了也怪可惜的,不仍也用不着。

说实话,以前买了很多电路板我都不舍得拆元件,学会打板后就是拆拆拆!

网友E:
我只想说你不难得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你不难得拆啊

你是说难拆吗,我用几元钱的烙铁,拆电阻电容还是很简单的,3脚6脚麻烦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难拆吗,我用几元钱的烙铁,拆电阻电容还是很简单的,3脚6脚麻烦点 ...

太小了,还是现成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小了,还是现成的方便

0201的没焊过,0402的还可以,其它的没难度呀

网友F:
谢谢分享~~
老万家的板子,便宜、实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实话,以前买了很多电路板我都不舍得拆元件,学会打板后就是拆拆拆! ...

我就不会打板。问题也不是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老万家的板子,便宜、实惠!

是老万家的。别家也有价格合适的,但是经常是抢不到。比如下图老五家这个

这个板子功能好的话,拆件还有点舍不得,再说也拆不出多少肉,不像这次买的这个可以说“浑身都是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不会打板。问题也不是学电的。

看几次视频教学打个简单的板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老万家的。别家也有价格合适的,但是经常是抢不到。比如下图老五家这个

这个板子功能好的话,拆件还有 ...

是啊,
去年的时候,老五家买的大F,4056板子,也是这个形状,兰板。
不好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
去年的时候,老五家买的大F,4056板子,也是这个形状,兰板。
不好抢~~ ...

你说的这个我图片里就有。那个板子去年元旦清仓价出过一波,我之前买了一板10个,一直吃灰就没再买,年后涨价了我又买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图片里就有。那个板子去年元旦清仓价出过一波,我之前买了一板10个,一直吃灰就没再买,年后 ...

看到了,倒数第三张图片。
南京拓微正片,
好像可以到1.5A?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