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寿命到 18650的 用什么电芯替换?

楼主(2021-10-10):
各位觉得锂电危险会爆炸的不要回复了好吗?我愿意用是我的选择 我难道不知道它危险易燃吗?用得着你们在这说三道四?我这个电池寿命到了难道就应该一把火烧掉才能满足你们的欲望?
那几个温度探头可以起到很大作用

六百循环了,现在是急加油门就断电
请问淘宝上的那些卖18650 亿纬 力神啥的靠谱吗?

网友A:
先把保险买足了,买保险的时候不要告诉保险公司你用锂电池,否则人家不卖给你保险。

网友:
个人的话,换大单体吧,18650没有分容器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保险买足了,买保险的时候不要告诉保险公司你用锂电池,否则人家不卖给你保险。 ...

锂电池是不是烧过你了?这么大的抵触 ,不求你用但别乱咬

网友:
建议用原装锂电,自己组的,或者便宜组的,质量得不到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是不是烧过你了?这么大的抵触 ,不求你用但别乱咬

你不会看新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是不是烧过你了?这么大的抵触 ,不求你用但别乱咬

杭州一个,北京一个,还有数不清的小事故,你在这说锂电池烧过没?

网友B:
不要用三元锂就行,如果是南方地区建议用32650的铁锂,我就用这种组的,组装又方便又安全,北方不能用,铁锂冷了用不了

网友:
三元锂自己搞危险,而且分阻分容很麻烦,自己搞确实不容易,600次循环不至于彻底废掉,看看是不是有个别组电压不均衡了,人工平衡一下试试

网友:
强烈建议原装锂电,那些大单体很多都是问题电池,全新大单体根本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三元锂就行,如果是南方地区建议用32650的铁锂,我就用这种组的,组装又方便又安全,北方不能用,铁 ...

坐标沈阳,自己组的沃特玛32650,4810,温度一降,电压降的待快。夏天跑28公里左右,行驶电压47.5v,现在22公里左右,行驶电压48v,刮大烟泡天更惨,话说冬天也骑不了几回。

网友:
建议 交给那些  专门组电池的小厂家

因为  多颗串并联  对电池要求比较高!   要求 内阻一致 分容处理  还有就是 A品电芯!  这点零售根本买不到!

千万不要自己组   非常不靠谱

网友:
自己组必须有点焊机,内阻仪,分容,不然会导致充放电不一致

网友:
花大钱 就是特斯拉那些 卖家一批进的 都是配对好的 ,也可以闲鱼找一个电池组拆下来的 ,国产就算了  ……

网友:
淘宝耐杰电池也可以

网友:
几年了啊 跑了多少公里啊
我的自己组的波士顿5-6年了跑了7-8万公里 现在还有93%
组的时候就是二手拆机的不知道循环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杭州一个,北京一个,还有数不清的小事故,你在这说锂电池烧过没? ...

成都也有个电梯里面爆炸的

网友:
话说汽车也有自燃的,这些事件说到底还是个概率事件,不管什么工具,越是了解风险就越小,懂得怎么使用,怎么维护就很少出问题。自始至终,官方也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锂电池爆炸了。当年坛里还有拿几百块手机电池给电动车组电池组的,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完了。。。这个论坛不能讨论锂电了。

这好像是m系列电池,我有个绿电,三洋的电池,发大水泡水了。。。。修起来不划算,买第三方电池上破解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