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铃木锋驭冷车启动皮带处啸叫维修

楼主(2021-10-10):
发现数码之家居然有汽车拆解板块,上个月修复的汽车故障,发个帖。

铃木锋驭车,冷车启动皮带啸叫,情况已经有2年,最近越发严重。修车厂,师傅用听诊器,今天彻底查明是压缩机张紧轮的问题。换涨紧轮100元,也是第一次换这个,不清楚是否可以直接修复。当时张紧轮已接近卡死,拆下来自己尝试修复。没想到里面就是一个滚珠轴承,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科技呢,师傅都说不能维修。

拆开后的涨紧轮

拆开后的涨紧轮

目前已经完美修复,用了神秘溶剂清洁,试了肥皂、洗衣粉、日本油烟机清洗喷剂、WD40。。清洁效果都不好,且特别费清洁剂。最后用无水酒精轻松清洗。再加入膏状润滑脂,耗时一小时。
修复后的涨紧轮嘎嘎新。不知道这东西修复后还能继续用不?有老司机讲讲。。

另汽车顶部控制面板嘎嘎作响,也一起拆下来修复摇晃的地方!!!真是充实的一天!!!!!!

车顶嘎嘎响和车顶梁有关,用硬纸壳塞车顶,改变应力结构后,嗒嗒嗒的噪声勉强消除。

网友:
上润滑脂应该能用,猜的。

网友A:
要用好点的耐高温的可能能用一段时间  普通的估计一热又要响

网友B:
铃木已经退出中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好点的耐高温的可能能用一段时间  普通的估计一热又要响

这次花了100买了个拆机的,如果又坏了,就换我自己修的。也许已经没有机会再遇到这个涨紧轮坏了

我本想用风枪熔化这种白色膏状润滑油,好让它浸润到钢珠里面,但是发现并不会被熔化,会直接冒烟汽化,有点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铃木已经退出中国了

对,销量不行,退了。车子除了噪音大,其他还OK

网友:
我也是锋驭  你的是高配啊  我是进取 cvt   挺好的
2014 年买的   一直还不错

网友C:
修轴承就算了吧,修好也用不久的,轴承可以单独换,应该不会超过10块钱
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坏,黄油漏掉了?发热烤干了?我猜测是发热,那么又是什么引起发热的呢?我猜是皮带太紧了

网友D:
冷车异响好修,都是自己动手搞定,也好判断:1、冷车一直响,皮带和涨紧轮。如果皮带淋水不响了,就说明皮带老化变长,这玩意只能换新;如果淋水还是响,就是涨紧轮坏了,轴承很便宜,十块钱左右一个。
2、启动瞬间啸叫一下,这个多数是启动电机的轴套问题,轻微的缺油,拆下来清理干净,高温黄油搞定。这个电机寿命几乎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轴承就算了吧,修好也用不久的,轴承可以单独换,应该不会超过10块钱
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坏,黄油漏掉了 ...

修手机转修车,今年才开始,肯定要交不少学费,向前辈学习。没有测量皮带涨力的东西,要怎么看皮带松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车异响好修,都是自己动手搞定,也好判断:1、冷车一直响,皮带和涨紧轮。如果皮带淋水不响了,就说明皮 ...

都是经验干货啊。拆装这东西,主要就是发动机空隙小,不好下套筒。各种螺丝的力道把握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手机转修车,今年才开始,肯定要交不少学费,向前辈学习。没有测量皮带涨力的东西,要怎么看皮带松紧呢 ...

用手指按皮带,凭感觉,能轻松按下去一点点最合适,按不动就是太紧了,太松了会打滑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指按皮带,凭感觉,能轻松按下去一点点最合适,按不动就是太紧了,太松了会打滑啸叫 ...

好的,收到。

网友:
机械电子不分家,学一下很快的。

网友:
我也有此想法,只要轴承定期保养和维护完全没问题,现在一些国产车配件都死贵,像我比亚迪宋的张紧轮+惰轮原材料就得260。润滑脂的熔点很重要,发动机舱温度就得五六十℃,轴承内部一直有摩擦温度要更高,应该选用高滴点润滑脂,比如黑美孚XHP222 滴点420℃。这样保养一次估计可以再用个两三年

网友E:
正常的话轴承是不会卡死啊,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话轴承是不会卡死啊,进水了?

没有进水,我拆开后,发现里面的钢珠基本都是裸露的,周围是一些零散的黑色膏状物质。滚轴旋转起来卡卡的。汽车论坛上说涨紧轮也是耗材,需要和皮带一起更换,我看了楼上的各位说法,怀疑是皮带太紧吧。刚才去把皮带松了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进水,我拆开后,发现里面的钢珠基本都是裸露的,周围是一些零散的黑色膏状物质。滚轴旋转起来卡卡的 ...

用密封轴承才不会进杂质啊,要 不就是洗发动机仓冲进去的黑色膏状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密封轴承才不会进杂质啊,要 不就是洗发动机仓冲进去的黑色膏状物质

轴承的密封盖看外观是OK的。忘了说一个问题了,我这个发动机曲轴油封有漏油,整个皮带都是黑机油。该不会是机油进去了?反正滚轴里面是挺干的,没有正常的润滑膏了。

网友:
同14年的铃木锋驭,被以前被骐达的皮带异响搞得头大,现在可好,锋驭有两条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