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因错插220v而损坏的AUX-A8电动理发器

楼主(2021-10-10):
前几天郝总跑来给我说,他的AUX电动理发器因为误差了220v交流电而造成损坏,目前理发器只能用而不能充电了。我拆开发现该机的充电电路在电池上有一部分,机器上有一部分,该机的电池是可以拆卸的18650锂电,充电部分和电池做在一起,打开一看,充电部分已经严重烧毁,还好网上有卖的原装充电器电池,今天电池回来了,上机一试一切正常,测试充电,也是正常。至此维修完成。

先拆开上面的理发刀刀头

这是全貌

这是背面的型号,按下那个黑色的旋钮,就能取出机器内部的电池

这是拆开的样子

这是板子的正面,如果正常的话,那个板子上的那一纵队的LED在充电的时候交替闪烁

芯片好像已经打磨,看不见型号

这是电池,典型的18650锂电,没有品牌厂址和任何信息,要不就是厂家订制版的电池

这个板子是和充电器口相连,现在很多产品的充电头和以前的录音机插口很像,就是那种8字形的,很容易误导用户直接插220v

这是换好新电池充电的样子,至此维修完成。

网友A:
这种的还不如上usb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还不如上usb充电呢。

是啊,所以我说现在的厂商生产的这种接口真的很容易误导消费者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网友B:
5v的插口,做的跟ac220v一样

网友:
理发器看上去不错,可惜是搪瓷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的插口,做的跟ac220v一样

我们厂家给我们做的产品也是,接充电器的口直接做成电源接口的那种三孔插头,插220V电就跳闸。

网友:
做成这样才好卖配件给你们

网友C:
故意的吧??                      有很多电动车充电口和220V交流电的品字线一模一样,也有坏的人的

网友:
看来接口设计不太好。很多直流接头规格相同,输出电压和极性不同也容易接错。

网友:
一个4056的板子解决问题。外挂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意的吧??                      有很多电动车充电口和220V交流电的品字线一模一样,也有坏 ...

我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输出口, 和台式电脑的交流口一样,  标准的电饭锅口

网友:
5v的插口,能被误插220v绝对是设计失误。

网友:
应该是配了专门的充电线的!一头是普通的安卓USB插头,一头是插理发器的!

网友D:
我撸的便宜货 能更换电池 剃了两次头 技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撸的便宜货 能更换电池 剃了两次头 技术不行

我也买的便宜货,但是还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买的便宜货,但是还没有用过。

要弄个长点的限位梳 起码2厘米的 如果没有就随便买个型号热熔胶改造 我就是自己改的 第一次弄的1.2厘米的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