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ni路由器(r1c)刷第三方固件问题,黄灯一直狂闪,等了半小时没变化

楼主(2021-10-10):
偶得一块小米mini路由器,打算刷第三方固件,采用usb刷固件,黄灯一直狂闪,等了半小时没变化,进管理界面手动升级上传显示100%也就卡死了,请问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神指点一下如何操作,不胜感激!

网友A:
百度搜刷固件教程吧。
路由器一般先刷breed,有了breed的后在breed界面随便刷固件,但这些都是在电脑上用浏览器操作的,直接用USB接口和u盘刷路由器很少听说。

网友B: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247470-1-1.html

路由器首先绑定自己小米账号
然后刷入开发板固件(具体百度搜索小米WIFI进官网,小米R1C找不到,我刷的R1CM的)
然后在开放-开启SSH工具里面下载工具包,并记住root密码
然后将下载的工具包bin文件复制到U盘(FAT/FAT32格式)的根目录下,保证文件名为miwifi_ssh.bin
断开小米路由器的电源,将U盘插入USB接口
按住reset按钮之后重新接入电源,指示灯变为黄色闪烁状态即可松开reset键;
等待3-5秒后安装完成之后,小米路由器会自动重启
使用WinSCP连接路由器,IP:192.168.31.1 账号:root 密码:刚才记住的root密码
用WinSCP在 /extdisks/sda1 (这个是U盘目录,有的人的不同,操作的时候注意)目录下创建一个叫 rom的目录,权限改为0777
然后开始备份路由文件,如果不备份以后刷回官方则无法使用APP
PuTTY连接路由器,IP账号密码同上(进入后会有一个彩蛋)
输入 cat /proc/mtd(作用: 查看MTD分区)
输入(以下/extdisks/sda1/rom/目录要和自己U盘的目录对应)
dd if=/dev/mtd0 of=/extdisks/sda1/rom/ALL.bin
dd if=/dev/mtd1 of=/extdisks/sda1/rom/Bootloader.bin
dd if=/dev/mtd2 of=/extdisks/sda1/rom/Config.bin
dd if=/dev/mtd3 of=/extdisks/sda1/rom/Factory.bin
dd if=/dev/mtd4 of=/extdisks/sda1/rom/OS1.bin
dd if=/dev/mtd5 of=/extdisks/sda1/rom/rootfs.bin
dd if=/dev/mtd6 of=/extdisks/sda1/rom/OS2.bin
dd if=/dev/mtd7 of=/extdisks/sda1/rom/overlay.bin
dd if=/dev/mtd8 of=/extdisks/sda1/rom/crash.bin
dd if=/dev/mtd9 of=/extdisks/sda1/rom/reserved.bin
dd if=/dev/mtd10 of=/extdisks/sda1/rom/Bdata.bin
(备份恢复方法:
# 恢复备份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Bootloader.binBootloader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Config.bin Config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Factory.bin Factory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OS1.bin OS1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rootfs.bin rootfs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OS2.bin OS2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overlay.bin overlay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crash.bin crash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reserved.bin reserved
mtd -r write /extdisks/sda1/rom/Bdata.bin Bdata)
然后把 /extdisks/sda1/rom 目录下所有文件考下来备份
把breed文件用WinSCP上传到/tmp 目录下(breed下载地址:https://breed.hackpascal.net)
用PuTTY连接路由器,输入 /tmp
mtd -r write /tmp/breed.bin Bootloader
这时候路由器会重启
重启后断开电源,按住reset再通电
等到路由器灯闪的时候(大概3秒即可),松开reset键,电脑上在浏览器中输入192.168.1.1,就进入breed控制台了
进入控制台后首先在固件备份里备份EEPROM和编程器固件
然后刷入你想要的固件
我刷的是H大的Padavan(在这个帖子里找下载地址,记得表示感谢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61324-1-1.html)
在固件更新里勾选固件,然后选择文件,找到你的固件,点击打开,上传
它自己会重启
网关是192.168.123.1,账号密码都是adm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247470-1-1.html

路由器首先绑定自己小米账号

问题是后台升级时死机,usb刷的时候一直闪光灯,不变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刷固件教程吧。
路由器一般先刷breed,有了breed的后在breed界面随便刷固件,但这些都是在电脑上用浏 ...

百度挺全的,就是这个第一步刷开发板出问题,一刷就死机,不知道怎么破,特来求助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247470-1-1.html

路由器首先绑定自己小米账号

说的挺全,就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路由不咋滴,不如换个fx的K2。
既然刷不进,就拆下闪存上编程器刷breed,没有繁琐的指令。

网友:
rom版本高了?不能刷开发板。先降级试试

网友C:
可以试试将目前高版本固件清理到出厂状态,在出厂状态下进入管理界面刷降级的开发板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将目前高版本固件清理到出厂状态,在出厂状态下进入管理界面刷降级的开发板固件。 ...

目前就是最低的版本

网友:
原系统正常使用吗?  有没有可能是有坏块了!

网友(2022-05-08):
刷错了,没事的再来一次

网友(2022-08-23):
路由器一般先刷breed,有了breed的后在breed界面随便刷固件,

网友(2024-02-23):
TTL串口开了的话,用串口救砖,这些能弄好

网友:
申请将家元“清零”

网友:
如果固件没有问题的话,就重新刷一下试试

网友:
不懂,还是帮楼主顶一下帖子别沉。

网友:
过来学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