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开卡失败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Chk PreTest Fail/Too Much Bad,See Log File

楼主(2021-10-10):
2246EN开卡失败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呢?8贴海力士垃圾片

下面的朋友说拿掉背面第一排的颗粒,6贴开,但开不了

我的板子颗粒是这样排的:F1 F2  F5 F6  F9 F10  F13 F14

拿掉2个就是拿掉F2 F10

短接认盘

网友A:
ce下有乱马,拆掉后面2个,就可以pass

网友B:
CH1 CE0的这个位置的颗粒炸了,坏块过多,背面第一排的颗粒拆了就可以开卡了,

网友:
坏块过多 pretest选1看看 或者清空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下有乱马,拆掉后面2个,就可以pass

6贴也能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1 CE0的这个位置的颗粒炸了,坏块过多,背面第一排的颗粒拆了就可以开卡了, ...

6贴了能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1 CE0的这个位置的颗粒炸了,坏块过多,背面第一排的颗粒拆了就可以开卡了, ...

是这一面的这2个吗?

主控那面还有4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下有乱马,拆掉后面2个,就可以pass

后面2个指的是这2个吗?
主控那面还有4片,去掉2片,6片也能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2个指的是这2个吗?
主控那面还有4片,去掉2片,6片也能开?

再这么问下去的话,以后就没人会回答你任何问题了,300多的浏览量,很多人都看过了,你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回答你
第一,已经告诉你漏电的颗粒没用了, 你还头铁想去RDT,心存侥幸,
第二,已经有2个人告诉你6CE是可以开卡的你还在问能不能开卡,能不能开卡
第三,已经告诉你拆颗粒的位置,你也是一直在问在哪里在哪里,就是不动手拆颗粒,
第四,等级这么高, 这样一直在问,也不是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很多热心人已经帮你回答RDT的问题了,多详细啊,一看到你还在不停的问,再这么下去,你以后提的任何问题估计也会凉的,没人帮你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这么问下去的话,以后就没人会回答你任何问题了,300多的浏览量,很多人都看过了,你看看有多少人愿意 ...

首先表示感谢你能不厌其烦的回答我
在我重复的问能不能开之前,我已经把片子拆下来同时也开了(只是发贴时已经第二天到单位了所以没有图片,只能把手要里的旧图片画个圈再问一下),可是开不了我才又厚着脸皮问的,能开好我也不会重复去问了.
另外我想说的是,论坛没有规定说不能这么问,不能那么问吧,我没有在你家门口撒泼吧?所以你也不能对我发泄你的不满吧,像您这样的大神完全可以把我拉黑从而看不到我的贴子的.再一点确实是不懂才问的,论坛不就是交流的地方吗,我相信您肯定是个大神,99.9K很纯的大神.因为我是经过实际操作没有成功才又问的,当然也可能是我的操作方法不对.

我的板子颗粒是这样排的:F1 F2  F5 F6  F9 F10  F13 F14

这是我已经拆掉背面一排的(拆掉了F2 F0)

短接ROM能认到

这是CE

这是设置

开卡报错(也试了别的平台,同样开不了)

网友A:
这家伙,先搞测试架一个测,pass了再装,顺序f1 234  f9 10 11 12先把,8个先这样排,精准点f1-8,左2柜排满,内存注意,120g走128 m,256g选256m,内存上错也不行。

网友C:
F2的颗粒坏块多,找颗好的替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2的颗粒坏块多,找颗好的替换一下就行了

非常感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先搞测试架一个测,pass了再装,顺序f1 234  f9 10 11 12先把,8个先这样排,精准点f1-8,左2柜排 ...

感谢兄弟指点
但当时卖主控板的卖家给我说只能按照我这个8贴顺序贴的,当时也贴好能开卡的,就是速度行,又会掉盘,就一直扔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2的颗粒坏块多,找颗好的替换一下就行了

另外我真的还想多嘴问您个问题,希望不要像楼上那位那样怼我,因为我真的不懂。
我这个海力士垃圾片应该是1ce的,8贴8CE,要么4贴,要么8贴,6贴真的能开卡吗?按楼上老师的指点拆掉背面一排,F2  F10,6贴开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真的还想多嘴问您个问题,希望不要像楼上那位那样怼我,因为我真的不懂。
我这个海力士垃圾片应该是 ...

6贴的话,贴
F1,F2,F9,
F5,F6,F13

应该是可以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