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有人试过用20v供电吗?

楼主(2021-10-10):
说明书写的是11-18v,如果可以用20v供电就可以用氮化镓在pd诱骗模块了。

网友A:
可以用触发15v吧

网友B:
好像有些克隆的版本可以,不过输入和输出最好接近,这样发热小些

网友:
看到有的是可以刷机后支持的

网友C:
记得是超过16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触发15v吧

很多头子15v只有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些克隆的版本可以,不过输入和输出最好接近,这样发热小些

70块钱买的肯定是山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是超过16都不能用

写的是11-18

网友:
引用 楼主:
70块钱买的肯定是山上的

B6全部都是山寨的,你没有听错!!!原版是韩国人搞的。
另外前面5楼上的对,电压不要超16V使用。

网友:
估计会烧掉哈哈

网友D:
短时间超压不会烧,记得好像提示超压,很多年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时间超压不会烧,记得好像提示超压,很多年前用过

好的,直接改为15V了

网友:
用19V的笔记本电源都不行,只能用老IBM笔记本的1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