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转页风扇KYT5-30,先科塔扇TC-TS17

楼主(2021-10-10):
外勤工作,路过回收店面,看见2个风扇躺着,进去25买了。两种logo,美的通电,1档不转,3,4档才转,误判1.2u电容坏,结果是卡轴,加油就好。唯独同步电机坏齿了,导风轮可自由转。

楼主:
柱扇不转,手感有振动,换1.2u就好。首次拆这种,不得法。要先拆下扣手位,拆螺丝,拆卡扣卸后盖。我是从底开拆,顺序不对要付出代价?

网友:
这种电扇过风面积太小,买了一个感觉上当了,噪音也有点大

网友:
摊上 美的 那个都不止 25。不过电机支撑柱裂了,基本也是废了,玩不了多久

网友A:
美的质量越来越差了,看这风扇应该没几年,螺丝柱就这么裂了,电机还缺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美的质量越来越差了,看这风扇应该没几年,螺丝柱就这么裂了,电机还缺油。。。 ...

这个标志的美的起码有20年了算久了吧!

楼主:
对,标签写2000*3,怀疑是2000年3月。柱式风扇扫风左右摆约30度。小了点,风量也小点。

网友:
这个电机单薄的很啊,铝的吧

纯铜大多数是全封闭电机

网友:
这个电风扇我有两台,声音很小,就是转页电机容易坏。

网友:
美的转页扇质量不错,当初应该是纯铜绕组,导风轮电机可以找好的换上。

网友:
美的转页扇只能换个同步电机了。

网友:
早期的美的质量还是可以的,我家也有一台这样的风扇,现在还一直服役!塔扇是不是带热风功能的?我也有类似的AUX暖风机,要拆开底座才可以拆背板的。

网友:
修复ABS用丙酮。结实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志的美的起码有20年了算久了吧!

看电容是新标啊

网友(2023-06-19):
电容的新标也不新了。美的1999年换midea标。80年代MD标的外壳估计是没用完。这风扇2000年也说的过去是新旧更替。
https://www.sohu.com/a/209508916_183589
为什么我2020年买的300mm风扇只有40W了,2010年的250mm也有45W。

网友:
地板砖很复古

网友(2024-03-19):
提供塔扇维修了信息

网友(2024-05-26):
美的这个老款,质量很好的,上周我也在废品站13元买了一个回来,只是开关坏而已,扇叶转动滑溜,塔扇的这种也曾经见有过,不想要,感觉吹风不行,论坛有人拆过一款是无刷电机的,以后见到塔扇留意一下是不是无刷电机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