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任务栏怎么让它不显示日期啊?

楼主(2021-10-10):
win7 64位旗舰版。怎么让任务栏只显示时间,不显示日期啊?
度娘说改成小图标,实际行不通。

网友:
win7 当年有 桌面时钟小组件, 现在好像下架了

网友:
就是改图标显示方式啊

网友A:
最简单方法是,把任务栏解除锁定,然后拉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方法是,把任务栏解除锁定,然后拉窄一点

试过了,拉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拉不动

右击任务栏,取消“锁定任务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任务栏,取消“锁定任务栏”

呃,这个还是知道的。就是解锁后拉不动。

楼主:
从任务栏的图标位置来看,的确有拉动的空间,可是就是拉不动。

网友:
3楼不是给出方法了嘛,改日期格式啊

网友:
更改日期和时间设置——更改日期和时间——更改日历设置——日期格式,试下刚才的bottom:lol:我就不试了,没这个需要。

网友:
任务栏,点右键,选择属性。
点自定义。
选择打开或关闭系统图标就可以。

网友:
装完系统就是显示时间,只有鼠标移到时间那里才会显示完整的日期、时间和星期。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是主题的原因。
当前用的“windows经典”主题,所以出现上面的问题。
换成“windows7”主题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win7魔方里面有修改的好像

楼主(2022-03-08):
原来是tablet PC 在工具栏的原因,导致工具栏不能最窄。今天无意中将其解除后工具栏恢复了正常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