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V30手机加密电池换电芯

楼主(2021-10-10):
因为工作需要5G网络,因此入手了一台荣耀V30 PRO,性价比挺好,LCD屏幕,无线充电等等。升级了所谓的鸿蒙,比原来的小米9流畅不少,基本没有软件卡顿的情况。

话说这个国庆期间,突然发现后盖开了个缝,开盖后原来是电池鼓包了!怪不得这个电池最近不太给力,用到40%很快就没电了,只是怎么也没想到是鼓包了,也不知道跟无线充电发热有没有关系。

随后小黄鱼一翻搜索,发现一家深圳的商家15包邮,号称90%容量,看着像原装的。没想到商家私聊说电池被锁了,不能直接用。我去,怪不得这么便宜。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手机电池有锁。

原来比较新的华为系列手机,电池有加密芯片,必须与手机对应,否则无限重启。解决的一种办法是类似系统欺骗,用旧的电池开机,然后开机状态下拔旧电池,再插新电池就能用,但是下次换电池还需要用到旧电池。另一种方法,一劳永逸,就是直接将旧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来,接新的电芯。

最终买了这块15块的原装电池,起码比某宝的不明电芯要好,换了旧电池保护板解决了,又可以愉快的玩耍!

手机码字,图有些乱,将就看吧!谢谢!

网友:
谢谢,收藏了 不知道我的P20是不是加密,

网友A:
现在的手机电池确实有编码锁,这个是挺贱的,你可以拿着旧电池的保护板,焊接一块新电池才能解决。

网友:
现在的手机电池确实有编码锁,这个是挺贱的,你可以拿着旧电池的保护板,焊接一块新电池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电池确实有编码锁,这个是挺贱的,你可以拿着旧电池的保护板,焊接一块新电池才能解决。 ...

还不是跟苹果学的,,,好的不学净学坏的

网友C:
华为就喜欢学苹果的坏习惯,所以只买小米从不买华为

网友:
华为真是越来越鸡贼了,

网友:
苹果只是提示非原厂电池,可没有让你直接罢工,某2家电池鼓包老毛病了。

网友:
菊花真心的恶心。
以前没钱买菊花,现在没钱买菊花,果然名不虚传,皇家海军铺天盖地,不买不*国

网友:
mate30pro是不是这类电池?方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
现在的华为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从来没买过某为的,只买性价比高的,以前ov没性价比不买,现在还不错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电池确实有编码锁,这个是挺贱的,你可以拿着旧电池的保护板,焊接一块新电池才能解决。 ...

对,就是这么解决,不过差点拆不了,温度430才够

网友:
还不是跟苹果学的,,,好的不学净学坏的
苹果只是提示非原厂电池,可没有让你直接罢工,

网友:
售后换一个原装电池也就99 还包含人工费 自己拆没意思

网友:
现在手机都有快充,电池加密是怕换了普通锂电因为充电电流太大危险,当然不排除以此为借口卖电池获利了,要不然只要限制普通电池的充电电流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就喜欢学苹果的坏习惯,所以只买小米从不买华为

小米闹心,我三个用小米六5个月不到受不了了,卖二手,用三个荣耀之后今年换手机发现华为系没什么性价比了,想着给小米机会买个红米,结果用着没啥,就是锁屏也发热,掉电快,必须要经常清后台,用了小米才知道原来安卓要清后台的!!

网友:
还好,如果像笔记本那样,断电保护板锁定,你还得多一个解锁保护板的工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跟苹果学的,,,好的不学净学坏的

换电芯 引起起火爆炸这责任怎么讲?你得考虑下厂家立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芯 引起起火爆炸这责任怎么讲?你得考虑下厂家立场

苹果只是提示非原厂电池,可没有让你直接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