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led灯太亮,MT7818C 的IC如何降低默认亮度?

楼主(2021-10-10):
家里客厅灯是可调亮度以及颜色的。支持蓝牙调光。
无奈,默认亮度实在刺眼,每次开灯都要关了,重新开。用第二档或第三档亮度。
今天没事干,看了下电源驱动。

里面电源IC 用的 :MT7818CS   总共6颗
蓝牙的小板型号:XMK-018TB 网上都搜索不到。
刚刚巴拉了下这IC 的图:

想请教下,能否在 IC 脚上加电阻,来实现降低亮度的想法。

如果加电阻,在上面那只脚呢?
电阻又加多少K 的呢。。

感谢5楼,给我整了一张图纸过来。麻烦大神指点下,在何处加电阻方便操作呢。

在线求助大神们

我感觉想复杂了。我为何不在LED 灯珠的地方加呢!如果我在灯珠处加了电阻,根据开机的亮度,以及电流反馈脚,会不会烧灯珠呢?

网友A:
R4(AB),R4(CD)两组4个1.4欧的电阻,每组拆一个,拆用表检查下,再通电试下,一般的会亮度功率减半,发热低延长寿命

网友B:
Rcs原来多大(一般不会大于10R),加大就可以可以改小电流吧

网友:
没有记忆功能的驱动不是好驱动

网友C:
DIM引脚接入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实现亮度可调

网友:
MT7818CS/MT7818CD支持PWM/模拟电平调光

发布时间:2020/4/21 22:00:00 访问次数:460

1.方案名称: MT7818CS/MT7818CD支持PWM/模拟电平调光

2.品牌名称:美芯晟

3方案特点:

MT7818C是一款工作于零电流导通,峰值电流关断的临界导通模式(CRM,Critical Conduction Mode)高精度LED恒流驱动芯片,主要应用于非隔离降压型LED电源系统,并支持PWM/模拟电平调光。

临界导通模式确保了MT7818C可以控制功率开关在电感电流为零时刻开启,减小了功率管的开关损耗,确保了系统具有93%以上的峰值效率。

电感电流谷值为零的临界导通模式结合经过输入母线电压补偿后的峰值电感电流,确保了MT7818C输出LED电流的高精度,并且具有优异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可以使用工字电感,并对电感量变化不敏感。

MT7818C工作电压宽,适合全范围交流输入电压或是12V~500V直流电压输入。 MT7818C同时实现了各种保护功能,包括逐周期过流保护(OCP)、LED短路保护(SCP)、可调开路保护(OVP)和过热调节(OTR)等,以确保系统可靠地工作。

4特点功能:

内部集成500V高压功率管

临界导通模式,对电感不敏感

支持PWM/模拟电平调光应用

最高93%以上的峰值效率

高精度LED恒流电流

逐周期峰值电流控制

LED短路保护

可调LED开路保护

前沿消隐控制

欠压锁定保护(UVLO)

过温调节(OTR)

SOP8/DIP7封装

5、原理图:LED日光灯、信号灯、景光灯 , LED舞台灯等 ,智能LED照明应用

资料,方案+++++郭生QQ:3301086671

6原理图:

7联系方式:资料,方案++++++郭生QQ:3301086671

网友:
支持PWM/模拟电平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s原来多大(一般不会大于10R),加大就可以可以改小电流吧

意思是 在CS 脚 加电阻?可实现降低挡位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M引脚接入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实现亮度可调

意思是 在DIM  脚 加电阻?可实现降低挡位亮度?
2楼说在CS脚,难道2个地方加都可以?

网友:
开机默认亮度由XMK-018TB控制不好弄,改功率板上的CS电阻限制的是最高亮度

网友:
也可能降太多芯片保护,灯闪、微亮或没反应

楼主(2024-02-19):
引用 网友A:
R4(AB),R4(CD)两组4个1.4欧的电阻,每组拆一个,拆用表检查下,再通电试下,一般的会亮度功率减半,发热低 ...

你好。上次发帖后。搞忘这事了。最近也刚好想着手弄这个灯的驱动。
这是扒拉下来的驱动电路板

简单画了下,感觉跟网上扒拉下来这张电路图差不多。

有6个mt7817CD

现在准备着手弄。有3个思路

1、7817CD的CS脚,网上也没找到资料。不知道我应该降低、还是加大电阻。调整的话。这里得0.几Ω的调整!

2、MCU过来的pwm 经过7.5k电阻后有一个 203(应该是20k吧) 它旁边有预留位置方便弄。。

3、在pwm处拉低电压不知道可行不,PWM信号 真心不懂。

这3个思路,要想实现降低led的亮度。不知道应该降低还是加大电阻。

毕竟不是专门弄电子的,原件得去现买。

劳烦请教下前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上次发帖后。搞忘这事了。最近也刚好想着手弄这个灯的驱动。
这是扒拉下来的驱动电路板

每个芯片的CS脚上面有2个并联的电阻,每路去掉一个电阻就可以降低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芯片的CS脚上面有2个并联的电阻,每路去掉一个电阻就可以降低电流

感谢
CS脚电阻变大了,就意味着亮度变低了对吧。
明天拆电阻,看降低多少。如果降太多了。还得换电阻。避免降得太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上次发帖后。搞忘这事了。最近也刚好想着手弄这个灯的驱动。
这是扒拉下来的驱动电路板

处理了。把6个 1.6欧的换成了2欧的。实现了想要的效果。、

网友E:
我对楼主家的灯比较感兴趣,可否介绍一下品牌型号,功率参数啥的

楼主(2024-07-22):
引用 网友E:
我对楼主家的灯比较感兴趣,可否介绍一下品牌型号,功率参数啥的

这居然都有兴趣。为了这个,我当时看驱动上面的厂家。然后百度一通。中山那边的小企业。都倒闭了。驱动上面标注120w,我感保证绝对不止120w。默认亮度特刺眼

网友(2024-09-22):
看的脑瓜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