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总是断断续续的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1-10-11):
蓝牙耳机总是断断续续的怎么回事啊,连接手机正常,连接平板或笔记本电脑听,就是偶尔会断断续续的。很是烦人的

网友A:
可能是干扰的原因  你无线网卡  蓝牙等

网友B:
有可能是信号太强了。

我以前买一个那种单耳朵的蓝牙耳机,手机放裤兜里没事,拿出来靠近了就打嗝,然后手机放桌上,人离开10米元都不打嗝。

后来我把它拆了,把里面的天线电容拆了,断开天线,就好了, 但是距离只能管5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信号太强了。

我以前买一个那种单耳朵的蓝牙耳机,手机放裤兜里没事,拿出来靠近了就打嗝,然后手 ...

多谢你的经验,我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干扰的原因  你无线网卡  蓝牙等

那我下次断续的话,我把无线关了试试看。谢谢。

网友C:
无线鼠标干扰很严重,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鼠标干扰很严重,我遇到过。

用蓝牙鼠标更是稀烂的,总感觉没有有线的鼠标那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