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之微波炉维修

楼主(2021-10-11):
这个格兰仕微波炉买了有十多年了,大概是2004年买的,搬了几次家。
后来买了房子都已经用了10年了。
期间自己修过,换过转盘电机,其它的没动过。
使用频率也不高,就是偶尔热热菜。

前段时间老婆发现居然烂了几个洞。
估计是内部的液体没有及时清理导致的。
反正也还能用,为了避免微波辐射,我用铝箔胶带覆盖了2层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A:
昨天我家微波炉也炸了,主保险管炸了,我以为换个保险管能好,换上去灯亮了通电了,一启动就又炸了。不知那个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B:
我家微波炉,坏了去修理铺,那人瞎鼓捣一通就通电上手摸,看得我胆战心惊的,然后说磁控管坏了因为磁控管不发热然后张嘴就要两百,还没现货还得等,一查淘宝同型号零件几十块,果断不修了自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家微波炉也炸了,主保险管炸了,我以为换个保险管能好,换上去灯亮了通电了,一启动就又炸了。不知那 ...

磁控管的可能性大一点。这东西买机械式的更可靠,更容易维修。

网友:
换新,旧机做点焊机。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微波炉,坏了去修理铺,那人瞎鼓捣一通就通电上手摸,看得我胆战心惊的,然后说磁控管坏了因为磁控管不 ...

典型的奸商啊!微波炉易坏三件套也就十几块钱而已

网友:
有没有人变压器啊,家里都堆了两台坏微波炉了,不修了,都是用了十几年的了。有人收变压器克就拆下来

网友D:
金属加热挺危险的
但是为啥外壳就可以用金属呢

网友E:
我家的微波炉,不知是不是温控坏了,加热一会就自动停了,过一会又开始加热。不会修,凑活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属加热挺危险的
但是为啥外壳就可以用金属呢

金属可屏闭微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微波炉,不知是不是温控坏了,加热一会就自动停了,过一会又开始加热。不会修,凑活着用。 ...

这个问题我遇到一个,是风扇坏了
磁控管要散热的
你看看风扇转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微波炉,坏了去修理铺,那人瞎鼓捣一通就通电上手摸,看得我胆战心惊的,然后说磁控管坏了因为磁控管不 ...

你占维修铺的便宜了。。。。。。都像你这样,维修店都得关门。

网友:
我家电器缝缝补补都三十多年了

网友:
家中电器全部修补了在用,想换新的都没理由

网友:
98年的格兰仕,目前一切正常,LG的磁控管。

网友:
我的也是格兰仕带烧烤机械微波炉,也是2000年左右工作后买的,耐操!现在还在服役,保养的好的话,估计到我退休还能用!

网友:
会过日子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我们都是为环保做出很大贡献的人我家里的耐用品就没有一件退役过!有些煤气炉,电视,冰箱,电饭煲,电脑,电水壶,自行车等,有一些压根就没出过问题,有一些就是缝缝补补又三年,除了手机还有衣服,刚出来工作穿的那一件夹克,13年前还用数码相机拍是穿那件夹克,13年后都用手机拍照,也是穿那一件夹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奸商啊!微波炉易坏三件套也就十几块钱而已

难道技术不值钱?终于明白中国的技术为什么赶不上西方国家,原因在民间不重视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微波炉,不知是不是温控坏了,加热一会就自动停了,过一会又开始加热。不会修,凑活着用。 ...

我家里的一样的,加热一会就停了! 然后就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