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请各位帮帮忙 这块水平仪上连接激光管的板子上的IC找不到资料

楼主(2021-10-11):
这块板子上的IC找不到资料,各位大侠有认识的吗?
是水平仪上连接激光管的板子,Vin和GND之间电阻为零。

网友A:
直接更换小板吧 典型的升压烧毁 板子不值钱

楼主:
大致的线路图是这样子的:

网友B:
那个by6z的管子明显烧了

网友:
把那个by6z还是bx6z管子焊下来,看看可短路了。估计是个升压或者降压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换小板吧 典型的升压烧毁 板子不值钱

就是不知道要换啥板子,淘宝上搜不到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by6z的管子明显烧了

鼓起来了

网友:
左边那管子烧鼓包了

网友:
是一个DCDC升压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要换啥板子,淘宝上搜不到这个板子。

你要知道工作电压,直接随便找个升压板子调压hack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的线路图是这样子的:

可能是升降压IC电源芯片,丝印倒查可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工作电压,直接随便找个升压板子调压hack上去

输入电压是4.5V干电池,输出是接水平仪激光管。
淘宝上找不到驱动水平仪激光管的板子,找到的都是控制板。

网友:
换6脚管子就行,这种板子就这个容易烧

网友:
X宝上按丝印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是4.5V干电池,输出是接水平仪激光管。
淘宝上找不到驱动水平仪激光管的板子,找到的都是控制板 ...

要知道水平仪激光管的工作电压才行,也就是原来的管子输出了多大的电压。

网友:
淘宝搜索  “BX7M BX5L BX7J BX7d BX6L BX5Q”
估计和这个差不多,买了,不接任何负载小板通电, 看看电压。要确定再问问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