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事特铅酸蓄电池12V,38AH,静止电压只有10.7V,如何处挽救?

楼主(2021-10-11):
易事特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12V,38AH,静止电压只有10.7V,估计是一个电池阁废了,能否将该电池阁跳过使用,就是不让它影响其余电池阁,能否办到?

网友A:
能,既然都准备当作10v的电池使用了,把密封盖打开,找到失效的那一格,把它短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既然都准备当作10v的电池使用了,把密封盖打开,找到失效的那一格,把它短路即可。 ...

密封盖倒是能打开,但是如何才能看到每个电池阁的电极,我以前只看到过注液那个孔,电极好像在电池内部直接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封盖倒是能打开,但是如何才能看到每个电池阁的电极,我以前只看到过注液那个孔,电极好像在电池内部直 ...

那还要打开带注液孔的那个盖……

网友:
打开一看就清楚了。内部很简单的。

网友:
基本上是不能用了吧

网友:
找个印度人翻新旧电池的视频看看就知道内部结构了

貌似不开电池盖的话要处理其中一节估计比较困难

网友B:
你怎么确定是一个电池阁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确定是一个电池阁废了?

直觉,电池充完电后放置几个小时就降到10.7V,正常是12.6V左右,感觉就是一个电池阁废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觉,电池充完电后放置几个小时就降到10.7V,正常是12.6V左右,感觉就是一个电池阁废掉了。 ...

是比较新的电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比较新的电瓶吗?

以前正常,感觉是突然变成这样的,所以怀疑一个电池阁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正常,感觉是突然变成这样的,所以怀疑一个电池阁坏了

如果已使用3-4年以上,就是坏了。

网友B:
电瓶说坏就坏,会很突然的。遇到过。

网友:
用万用表单个格子量就能知道是吗个格子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瓶说坏就坏,会很突然的。遇到过。

是的 我的小本田摩托汤浅电瓶就是这么突然挂的,5年来一直非常正常 停一礼拜都能一发启动 今年国庆没骑几天 它突然就不行了。